有没有脉冲自动保存的芯片(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4-05-07):
    有一产品,它能输出二路脉冲,计数的值全靠一个液晶显示器显示并保存(纯硬件型的,不能读里的数据),现在想这样子就是,我们希望能远程读液晶的数据,不想用MCU用计数,只想用它来读谋个芯片已计好的数据(因为数据不能出错),因为计数用纯硬件,就不会出错了。
芯片支持掉电保护,自动脉冲计数,能读取芯片里的数据,
请问各位高手有这样的芯片没或者有其它方法没?

楼主: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看看里面用了什么芯片,寻找适当的脚引出信号.

网友B:
谁告诉你纯硬件就不会出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告诉你纯硬件就不会出错的?

只要电路设计的比较稳定的情况是很少出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里面用了什么芯片,寻找适当的脚引出信号.

你是说液晶那块吗,就用了简单的计数器,数据是读不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液晶那块吗,就用了简单的计数器,数据是读不出来的

只要不是用黑胶封的绑定工艺,就有戏.
能看清型号就根据型号查资料
看不清型号就用示波器看信号.

网友C:
单片机只要设计的好是不会出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