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 TimeA求助!!!!!!!!!!!!!

楼主(2014-05-07):
定时器定时中断模式,递增计数到TACCR0。CCR2定时中断也打开,进入CCR2中断后,完成中断服务程序后,将CCR2值改大一点,过一会儿又产生一个CCR2中断,可以吗?写CCR2的时候,TimeA的计数器会被清零吗?

网友A:
初学者,也不知道:P

网友B:
可以这样操作,计数器不会清零,但是需要将计数器配置成连续计数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样操作,计数器不会清零,但是需要将计数器配置成连续计数模式

对可以,试了。谢谢

网友C:
上面用户手册的说明很详细,针对向上计数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