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移动设备的充电安全性永不为患

楼主(2014-05-07):
近几年,随着手机市场的需求提升,及智能手机的日趋普及。在手机充电时发生烧毁的现象也越来越多。究其原因就是端口处过热了,温度超过了周围机壳和充电线上塑料的耐受温度。那为何端口处会过热呢?从理论上讲,如果都是采用标配配件来充电,应该不会是过电流引起这个事故。因为标配适配器在电流超过其规定的最大充电电流时,自身会做过流保护,将电流切断。同时这个最大充电电流也不会引起充电线或者充电端口连接器的过热。

导致端子连接器处过温的情况不是设计原因,而应该是某些容易发生的异常事件导致的。其中有一种解释得到了业内较多工程师的认可,很可能连接端子和连接器接触不匹配导致接触电阻上升;或者有某些头发、金属屑、杂物、甚至是没有干透的咖啡残渍,进入充电端口连接器的狭小空间内,从而导致充电端子处的电源线和地之间形成了某种阻性失效。如果是完全短路,充电适配器同样会检测出来,并及时切断电源。
    接下来,我们先继续分析下阻性失效如何导致充电端子过热,再看看我们如何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

当充电端子处出现阻性失效时,例如2~5 欧姆,这时电压为 5V 的充电适配器还是能够输出2.5~1A 的电流,而这个电流不足以引起充电适配器的注意,使得充电适配器仍认为它在正常输出电力。这样,这个2~5 欧姆的“电阻”就承受了大约 12.5~5 瓦特的巨大功耗。在连接端子这个如此狭小的空间内,这个热量足以使得周围温度上升到超过100度,使得充电端子被烧毁。

的确,有时候我们的用户难免会在充电端口卡入头发或金属屑等,那确保器件的安全性及最大化降低损失就成了必须。在TE的PolySwitch器件可通过限制直流输入电源端口电路中的电流来有效避免发生过流和过温故障。在出现故障状况下限制危险性高电流,并在故障状况排除后立即重置为正常操作模式;同时还可有助于控制电压并使过量电源转向地面。

网友A:
相当给力的技术内容!~太给力了!!!

网友B:
一款安全性高有移动设备,才使我们的安全指数大大提高。

网友C:
呵呵,如果能有款充足电就能自动断开的移动充电设备真是太好了。

网友D:
轻便安全是移动设备是我们需要的。

网友E:
真不知道啊,受教了。

网友F:
看着这PP,真有点害怕呀。

网友G:
新闻时不时报道手机充电烧毁的事例,真的得引起我们的重时啊。

网友H:
我们还是注意安全使用这些电子设备才减少我们身边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