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
PCB板

楼主:
各位大师我看到有的PCB板旁边走线有很多过孔是什么意思呢,这些过孔没有连线,也不是散热作用,板子上有很多过孔,求解释,

网友A(2014-05-07):
有些人多画点孔散热的

网友A:
最好拍个照片,正反面都拍下。

网友A:
另外几层板啊?

楼主:
就是两层板,除了走线基本上都是过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两层板,除了走线基本上都是过孔了

:dizzy:
过孔啥都没接,就不知道为啥了。

我有时为了玩玩,才随便画个孔

网友B:
2层板过孔没连线是地,铺地时需要过孔形成电流回路

楼主:
覆铜了是地,但为什么还要过孔为地呢

网友C:
是焊盘还是过孔?如果是焊盘,那叫“Prototyping Area”,就白了就是板子有空间的地方做上洞洞板,给你实验用。如果是过孔,且两面有铺地,则多用过孔是为了确保两面的地可靠且充分的连接。

网友D:
个性设计、通风透气、减轻板子重量。。。
如果是无线产品,可否认为是增加信号接收灵敏度。

网友E:
看来很有讲究的~

网友F:
应该是对信号线的包地处理,减小干扰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对信号线的包地处理,减小干扰

:P
王紫豪的弟弟?

网友G:
应该都是地孔,地孔的作用太大了,抗干扰,散热,保护线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过孔啥都没接,就不知道为啥了。

我有时为了玩玩,才随便画个孔 ...

随便 不会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H:
随便 不会吧

啥意思??

网友I:
应该是地屏蔽过孔,在PCB布线软件PADS LAYOUT的教程中有提到这个问题,通常在RF布线中会用到,全局Stitching:

局部Stitc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