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并联

楼主(2014-05-07):
(无正文)

网友A:
你确定?电压源并联比较麻烦。
冗余设计或有备用电源的可能大点。。。

楼主:
对我确定,是不同的电源,相同的电压

网友B:
1,功率不够需要并联。
2,冗余设计。
3,高度问题(单个变压器太大太高)

网友C:
电学基本定律:电压源不能简单的并联、电流源不能简单的串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学基本定律:电压源不能]简单的并联、电流源不能简单的串联!

那外接二极管行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外接二极管行不?

接二极管肯定行,接二极管已不再是简单的并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