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AR里如何找到

楼主(2014-05-07):
(无正文)

网友A:
__bic_SR_register Void _bic_SR_register(unsigned short); 功能:将 CPU 中 SR 寄存器中的某些位清零。其参数为屏蔽码,需要清零的位为 1。

网友A:
__intrinsic void __delay_cycles(unsigned long __cycles);
该内部函数实现__cycles个CPU周期的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__intrinsic void __delay_cycles(unsigned long __cycles);
该内部函数实现__cycles个CPU周期的延时 ...

在IAR里如何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IAR里如何找到

这个没有试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