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麻烦大神看一下~~~谢谢了

楼主(2014-05-07):
刚接触开关电源,修理一个机顶盒,发现从全波整流桥后的电压都不对,总是不稳定的飘,输出的电压也是不停的飘而且不对。想问问大家这是哪地方不对啊。使用的是 SW2604 控制器。

另外,电流转换的顺序是不是:交流220---全波整流桥---直流---SW2604控制器PWM输出交流---变压器---高频交流---半波整流---LC滤波--输出直流。
对于交流和直流的转换不是很明白,2604的VCC怎么是变压器的初级线圈供电啊?是它的供电电源是交流的吗?谢谢大家了!!!

楼主:
测得全波整流的四个二极管电压都是108V左右。再往后的器件电压总飘没有定值。

楼主:
是不是电路短路?还是变压器损坏了?

网友A:
IC工作总需要供电吧,直接从高压母线上取,损耗太大,就从变压器一个绕组取电,不是交流,整流了你没看到?
电源表现为什么症状?输出情况,输入功率?能挂几个波形来,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工作总需要供电吧,直接从高压母线上取,损耗太大,就从变压器一个绕组取电,不是交流,整流了你没看到?
...

都是飘啊没有输出,除了前面4个二极管有稳定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是飘啊没有输出,除了前面4个二极管有稳定电压。

还是要测各点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