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lm2596-5稳压电路

楼主(2014-05-07):
如图是我的稳压电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输入24V时量输出也是24V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这类问题光看原理图基本看不出啥。。。自己好好看datasheet,仔细检查线路板吧。。。

网友B:
芯片坏掉,短路了

网友C:
买到次品的2596芯片

网友D:
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