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高亮度LED驱动器TPS61500简要使用说明

楼主(2014-05-07):
:D
TPS61500是一款高效率升压LED驱动芯片,转换效率可达93%。适用于1W或3W 高亮

度LED 应用。该器件拥有宽泛的输入电压范围,可支持具有多节电池输入电压或

5V~12V稳压电源轨的应用。

楼主:
TPS61500技术特性如下:

◆电压输入范围:2.9V到18V;

◆集成3A/40V的电源转换开关:适用于5V输入时4颗3W LED和12V输入时8颗3W LED的场合使用;

◆高转换效率:最高可达93%;

◆通过外部电阻设置频率,频率范围为:200KHz到2.2MHz;

◆支持软启动;

◆可编程过压保护;

◆14PIN HTSSOP封装;

楼主:
TPS61500简易使用如下图所示:

楼主:
说明:

◆C1:为输入滤波电容,可选择接一个10uF和0.1uF的电容;

◆L1为储能电感:请选择在4.7uH到47uH范围内;

◆D1为肖特基二极管:可使用SS14,SS24,SS34等型号;

◆C2为输出滤波电容:请选择在4.7uF到10uF范围内;

◆C5:最小使用0.1uF;

◆R4:设置振荡频率,具体请参考芯片资料的图表;

◆R1,R2:设置过压保护值,Vovp=1.299V*(1+R1/R2);

◆C3软启动设置电容;

◆C4内部误差放大器输出滤波电容;

楼主:
以上纯属个人看法,若大家有问题,请帮忙及时更正,欢迎发表您的见解。

不求高深,只求共同进步,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