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仿真

楼主(2014-05-07):
   我电脑安装的是multisim   我想把发光二极管弄亮   该怎么 弄啊,我是新手好多不懂  求高手指导下

网友A:
直流源+串电阻+发光二极管,二极管电流10ma左右(发光二极管颜色不同,电流与管压降不同)

网友B:
把稳压源调到输出2.5~3V,然后把发光管直接接上面看看。

呵呵,如果不爆,那就亮了。。。

网友C:
我猜,楼主的真实意思是:如何在multisim中找到能改变颜色显示亮和灭的LED

网友D:
lz肯定是想在multisim仿真软件中点亮二极管,5V直流电源直接接一个不就亮了,也可以穿个电阻加个开关,难道是找不到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