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教,为何输入电压会有震荡

楼主(2014-05-07):
以上是电路图,是个Boost,按理说应该是直流电压输入,直流电压输出,但是为何pspice仿真出来的结果(下图),蓝色的输入电压会在开始有个震荡?谢谢各位啦!急等答复!!

网友A:
上电瞬间要给输入输出电容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瞬间要给输入输出电容充电。。。

可是这个要持续25个开关周期么?并且在前5个周期,电压一直在下降

网友B:
震荡的不是输入电压   是输入C1上的

前面有个串联电阻

网友C:
可以试试把电容换下位置,RC可以组成震荡电路,可能会影响电压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荡的不是输入电压   是输入C1上的

前面有个串联电阻

那为什么之后就没有了呢?RC的震荡不是应该会一直存在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之后就没有了呢?RC的震荡不是应该会一直存在么

时间常数

你把那个电阻改为零  试试 也许就知道了

网友D:
这是反馈环路产生的作用。
一开始输出电容没电,需要较大电流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