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24位高精度模数转换器ADS1271简要使用说明

楼主(2014-05-07):
        模数转换器即A/D转换器,或简称ADC,通常是指一个将模拟信号转变为数字信号

的电子元件。通常的模数转换器是将一个输入电压信号转换为一个输出的数字信号。

楼主:
ADS1271是高带宽的24位工业用模数转换器(ADC),它实现了DC精度与AC性能的突破性结合ADS1271拥有51 kHz

的带宽,105 kSPS的转换速率,1.8μV/℃的失调漂移以及高达109 dB的信噪比(SNR),进一步将工业、医疗及汽车应用

中的高精度测量提升到了新的水平。

楼主:
ADS1271的技术特性:

◆105 kSPS的转换速率;

◆交流特性:51 kHz的带宽,109 dB的信噪比,-108dB的谐波失真;

◆直流准确性:1.8μV/℃的失调漂移,2ppm/℃的漂移;

◆低功耗:35mW;

◆数字滤波:通带起伏±0.005dB,阻带衰减100dB;

◆支持SPI接口;

◆工作温度范围:-40℃到105℃;

◆模拟电源:5V;

◆数字电源:1.8V到3.3V

楼主:
ADS1271的简易连接如下图所示(手册中有):

楼主:
根据以上时序图,程序可以一直查询DRDY脚状态,查到低电平状态时即可读取数据,参考程序如下:

楼主:
ulong  ReadAds1271(void)

{

    uchar      count;

    ulongt AdcData=0;

    while(RDRY)

    {

       for(count=0;count<24;count++)

       {

           AdcData<<=1;

           SCLK=0;

           DELAY;

           SCLK=1;

           if(DOUT)   AdcData|=0x01;

           else;

           DELAY;

       }

    }

    return(AdcData);

}

楼主:
        以上纯属个人看法,若大家有问题,请帮忙及时更正,欢迎发表您的见解。

        不求高深,只求共同进步,O(∩_∩)O~。

楼主:
:D

再传份文档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S1271的技术特性:

◆105 kSPS的转换速率;

谢谢资料分享的,我收下参考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资料分享的,我收下参考的了

哈哈,你可以申请几片测试下:lol
TI的申请比较容易
可惜的是,不好申请DEMO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ulong  ReadAds1271(void)

{

你好,我正在调试ADS1271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可以请教你,让ads1271工作以spi模式工作,是这样设置的吗?format引脚置低,mode引脚置高,sync引脚控制ads工作,我在初始化时,将其置高,当其工作是,我通过置低然后立马置高,让其工作于ad连续模式,clk引脚我没有连接有源晶振,而是使用PMW输出1Mhz的脉冲波,通过DRDY引脚看到有脉冲输出,sclk引脚怎样让它产生脉冲来传输数据?是用软件置高置低来模拟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正在调试ADS1271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可以请教你,让ads1271工作以spi模式工作,是这样设置的吗 ...

恩,用软件模拟;
最好连硬件的SPI接口;

网友B:
我还有一些疑问请教下:我硬件是和MCU的spi连接,关于读取ad转换输出的24位数据,我觉得从miso引脚读取其spi的数据寄存器,每次传输8位的数据读取一下,我连读三次这样读取怎么样?还有就是我想通过硬件设置spi通过发送一字节数据激活sclk使其产生时钟,但用示波器看却没有产生时钟?请问你用硬件是怎样激活sclk引脚的?:)

网友C:
非常好的Ad资料介绍。。

网友D(2015-09-07):
资料可以参考。谢谢!顶一个

网友E(2016-10-27):
楼主 你好! 我最近也准备用ADS1272 ,用STM32446 接收数据,采用SPI接口接收,有点不解啊。ADS1272的DRDY、DOUT引脚和STM32的spi的 MISO 、 MOSI 的引脚怎么连的啊? 求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F(2017-04-20):
楼主能分享下程序吗?

网友G:
高精度的AD的设计在一些精密仪器设计中很关键。

网友F:
你好,请问您有ADS1271的源程序吗?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