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这个充电电路,最终关不断?

楼主(2014-05-07):
如图,当电池电压逐渐升高时,达到预定13.4V应该关断Q6,但电池电压总达不到13.4V...

去掉电池,输出端电压13.2V...

网友A:
最上面的4007接反了吧;

网友A:
输入电压多少啊,应该不是12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上面的4007接反了吧;

没有,那个4007是预留的,当不用充电电路时才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多少啊,应该不是12V吧

输入是15V的直流...

网友A:
Q5的BE,最好加个下拉电阻;
Q6的BE,,最好加个上拉电阻

网友A:
去掉电池,输出接13.5V的电压,测下VIN是多少,看下是不是电阻的误差造成充电电压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电池,输出接13.5V的电压,测下VIN是多少,看下是不是电阻的误差造成充电电压上不去 ...

断开电池输入13.5V,VIN =4.74V,此时Q6输出被关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断开电池输入13.5V,VIN =4.74V,此时Q6输出被关断...

问题是充电达不到电压值,还是输出关不断?
现在Q6关断:
1、393的输出是高电平吧;
2:、393的正输入端,低于4.75吧,测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充电达不到电压值,还是输出关不断?
现在Q6关断:
1、393的输出是高电平吧;

问题是,由于电池电压升不上去导致关不断...
输入13.5V时,393输出低电平,Q6关断
输入13.1V时,393输出高电平,Q6导通...
393正输入端是稳压IC,是4.96V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由于电池电压升不上去导致关不断...
输入13.5V时,393输出低电平,Q6关断
输入13.1V时,393输出 ...

电源电压输入不够吧

3个管子都有压降,把第1个4007换成5819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输入不够吧

3个管子都有压降,把第1个4007换成5819看看

都是5819的二极管...

网友A:
接个可调电源做试验吧,慢慢调高输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个可调电源做试验吧,慢慢调高输入电压。
都一样。
输出电压总是达不到预定值,改哪里?

网友B:
好深奥的,还是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个可调电源做试验吧,慢慢调高输入电压。

接可调电源和 固定输出电源,结果都一样...

网友C:
楼主确认电池是可以充到13.5V的哦!在这个前提下:
1、Q6的BE之间加个上拉(前面有人说了)。
2、Q5的BE之间加个下拉(前面有人说了)。
3、将R15的阻值调小。
4、配合R15,适当调整R13及R1的阻值。

网友D:
这个电路是有问题的,没有限流,然后就是前面提到的Q6的BE上拉。说不定问题是Q6在充电时已经 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一样。
输出电压总是达不到预定值,改哪里?

输入接个16V,输出的电阻分压比例改下,改大点

网友A:
R12改小点,看输出电压能不能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2改小点,看输出电压能不能上去

R12改成820K可以使输出电压升高到13.8V...

但去掉电池,在输出端加14V,才能使Q6关断...

网友E:
你这个充电电路和比较器形成了一个负反馈电路。就相当于把比较器当运放用了一样。所以Q6永远关不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充电电路和比较器形成了一个负反馈电路。就相当于把比较器当运放用了一样。所以Q6永远关不断。 ...

怎么改进呢?

网友E:
试试把比较器电路加个电阻,形成门限比较器。这样效果应该比较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把比较器电路加个电阻,形成门限比较器。这样效果应该比较明显。

多大电阻,加在哪个位置呢?

网友E:
两个电阻的阻值和比例需要你自己重新选择。在输出正电平时,正输入端分压为你要的6点几伏就行了。

网友F:
充电管理,不加滞回比较器啊?,电池快要充完时,电压波动挺大的,充电时,电压升高,停充时,电压跌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充电管理,不加滞回比较器啊?,电池快要充完时,电压波动挺大的,充电时,电压升高,停充时,电压跌落。 ...

这个问题就是通过C7解决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就是通过C7解决的...

没有正反馈,可能没有用,只能对脉冲干扰信号有用,对持续下降信号没用.在充电中,超过设定电压,短时间通过OC把C7的电容放完,停止冲电,电池电压不断下降,393的输出端反转,VCC通过电阻对C7充电,总有时间C7的电压升到足已让开关管开启冲电.这就是电路的不完整,有先天性的问题,通过滤波或延时的机理,不能准确控制电池的冲电,必须用正反馈机理,做成一个电压窗口才对.

网友G:
滞回比较器应该是必须的,不然用到产品上会带来一些麻烦的。

网友H:
1、无恒流取样,靠的是R15限流。
2、接近结束充电阶段,一停充,电池电压跌了,一跌就又充了,会一直这样没完没了。
3、需要设置停充点和补充点,不能如目前方式的同一个点。可假设为13.6V停充,13.2V补充。

网友I:
楼上讲的很详细啊

网友J(2014-07-05):
引用 网友C:
楼主确认电池是可以充到13.5V的哦!在这个前提下:
1、Q6的BE之间加个上拉(前面有人说了)。
2、Q5的BE之 ...

这个事最实用的
但电阻的精度要控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