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芯片为何有的很贵?

楼主(2014-05-07):
产品上用的MAX232芯片,赛格买的,几元1片;
后来发现陆续有坏的;
现场环境是接计算机的串口.
去RS网站查了一下,MAXIM的要10多元1片;淘宝上同型号的也是十多元1片;说明还是有区别的.
有哪位熟悉和了解这个的,用了max的贵的芯片,能减少故障率么?
如果能降低故障率,这点钱是值得的.

先谢谢了

网友A:
你买的肯定是仿冒的 国产货
正品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B:
不要贪便宜啊。元器件要走正规渠道购买

网友C:
淘宝上几块钱的232不要买,都是国产货,特别容易坏,坑死人。还是多花钱买正品MAX的芯片。我亲身经历过一次,买了5片国产的232全坏了,当时以为电路设计的有问题呢,后来换了一个MAX的,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买100片,只能赛格去找个规模像样的店.
我不是贪便宜的人,
正规渠道在那里?max的代理不会理我的吧

网友D:
10多元1片MAX232,你还搞什么产品啊!!! 估计楼主买的是翻新的旧片! 因为这类型芯片我都用了十余年了, 还没发现坏过, 记得去年淘宝上是0.8元买了20片,型号好像是SP232CPE(不是MAX公司的). 忍不住说一说, 是不要一出问题就归于买的便宜了或买到国产了. 对我们最大的危害是翻新的旧片, 极难识别, 而又特别容易坏, 买IC时要打起精神.

网友E:
我的串口调试板也是经常坏MAX232芯片。

网友:
MAX232CSE 这个民用级,进口的也才4块来钱。10多块怎么可能。

网友F:
你买样片找正规代理,它可能理都不理你。很多人知道这点自然会漫天要价。我前几天也在华强买了10片该IC,3块/PCS。还没试过,不知是什麽货。昨天在嘉力创网站商城看见有该IC,10PCS以内3块多点/PCS。若还没买到的话可以考虑。不过声明在先,我还未在该网站买过任何东西,只在那打过PCB样板。你若试过后要告诉我们结果哦!

网友G:
买芯片需要有火眼金睛,否则会很被坑...

一般情况下,正规代理商的货更有保障...

网友H:
仿冒的几毛钱到1块多,但原装的也不至于要十几块,20年前都不是这个价,应该是两三块前。没有合适渠道的话,可以直接找Maxim。

网友I:
232芯片的接法有讲究,很多不是真的坏了,不信你再试试。

网友J:
max3232,2.5正品,深圳市捷力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个人感觉这家卖的ic都应该是正品(我买过不少)。
华强北有的商家卖正品,有的实说卖国产(很便宜,生意很好),要长时间的采购才能辨别。

网友K(2016-04-07):
也是不敢用这个芯片了,后来用了adm3251e隔离芯片,算是踏实了,很少再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