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载波有用扩频通信的么?

楼主(2014-05-07):
(无正文)

网友A:
LZ想法是好的,但这么低的速率,能用来干什么。

网友B:
当然可以用扩频技术,事实上很多成品芯片就是用了扩频技术。

网友C(2014-06-06):
我也想请教一下:2线制同时传输电源跟I2C信号资料有吗?有的话也请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想法是好的,但这么低的速率,能用来干什么。

我要通过电力线传输极少量的数据,通过电流传输.不是电压传输,信噪比很差;
非常想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网上查芯片,都不理想,
青岛比较多,还有一个是MOTOROLA的单片机+调制解调芯片的方案,似乎没有涉及扩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