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CS3.3中浮点数的输出

楼主(2014-05-07):
我的一个工程中,用float k=0.5066; LOG_printf("%f",k); 输出不了,然后用%g格式输出也不对。
请教各位坛友,这个怎么破?????????
真心拜谢!!!!!!!!!!!!!!!!!!

网友A:
printf("%f\n",k);呢

网友A:
还有stdio.h记得添加上

网友B:
这个和你用的芯片有关系,像2812这样的定点dsp好像是不能直接进行浮点运算,应该用IQmath函数库实现浮点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你用的芯片有关系,像2812这样的定点dsp好像是不能直接进行浮点运算,应该用IQmath函数库实现浮点运 ...

用的是c6713,是浮点型的。以前正常输出过,这回换了一个工程,输出要不是0.000000,要不是科学计数法一个很小很小的数.真的是不知道错在哪了,各种头文件也有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stdio.h记得添加上

恩,添加的有<std.h>.还有<log.h>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你用的芯片有关系,像2812这样的定点dsp好像是不能直接进行浮点运算,应该用IQmath函数库实现浮点运 ...

用断点观察输出的前一句话,这个k确实有值,并且正确,就是一输出就不对。

网友C(2015-03-08):
LOG_printf("%f",k); 是不能打印%f的,只有%d,%s,%x,%o,%p,你得把浮点数转换一下,再输出

网友D:
我的可以打印,CCS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