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dsp28335,应该使用哪个型号的ad?

楼主(2014-05-07):
我在打算用dsp28335来测量一个0-5v的电压,而28335的测量范围是0-3v,所以我打算用tlv2544这个芯片来实现ad转换,靠谱么?
或者推荐几款芯片,要求:12位,4通道,0-5v测量范围,输出电压不超过3v。
ti官网搜ad的那个网页还不太会用,Analog Voltage AV/DD (Min) (V)和Analog Voltage AV/DD (Max) (V)两个参数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们的输入框里分别是≤和≥,不是有点矛盾嘛?
求大神指点!
匿名
DSP28335中ADC模块的采样精度为12位对于精度要求高的场合可以采用AD校正实现。通过设置ADCTRL3.0位ADC模块可以工作于同步采样模式或者顺序采样模式。

网友A:
不矛盾啊。
一个是最低工作电压的上限
一个是最高工作电压的下限

网友A:
TLV2544:比较老的芯片了
你要根据精度,噪声,采样频率,供电,功耗,工作温度等评估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V2544:比较老的芯片了
你要根据精度,噪声,采样频率,供电,功耗,工作温度等评估下 ...

谢大神指点,您看ADS7841这款芯片怎么样?能符合要求么?

网友B:
采样信号频率是否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信号频率是否满足?

采样的是一个变化不快的电压,ADS7841能合适么?

网友C:
本方案靠谱, 可以实现.

不过为什么不是用 28335 自己的 AD 呢, 0~5V 变换到 0~3V, 可以用个运放变换一下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方案靠谱, 可以实现.

不过为什么不是用 28335 自己的 AD 呢, 0~5V 变换到 0~3V, 可以用个运放变换一下就 ...

boss说要突出专业,不差钱。可怜我这小菜鸟毛都不懂。。。
谢各位大神指教了!

网友D:
好浪费的说,采集个电压,再买个芯片,还用个DSP,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浪费的说,采集个电压,再买个芯片,还用个DSP,汗

我只做了很小的一块,还要加其他参数测量,算法等等,如果只做ad确实浪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方案靠谱, 可以实现.

不过为什么不是用 28335 自己的 AD 呢, 0~5V 变换到 0~3V, 可以用个运放变换一下就 ...

大神用过ADS7841么?我现在遇到这么个情况:
ADS7841,4通道,12bit,VCC与Vref都是+5v,按说0-5v对应输出为0-4095,为啥我测得的是0-2.5v对应的0-4095?2.5v以上又重新开始对应新一轮0-4095?(0-2.5v对应0-4095;2.5v-5v对应0-4095)
并且如果我只用通道0,其他通道悬置,其他通道上也会测得2v左右的电压,这是为什么?
求大神指点!

网友E:
资料参考下的,设计时刻参考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