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MOS管的常用开关电路

楼主(2014-05-07):
先上图:

1.选用的IRF9392参数  Vgs(th)=-2.5V,Vgs(max)=±25V,Vds(max)=-30V,其他参数应该和本问题没有关系。
2.问题描述:a。无输入时启动,Vout无输出,没有问题,符合电路设计。
                    b。启动后输入高电频(24V)信号,PMOS管直接烧掉,DS两端烧短路
3.实验内容补充,以以下两个电路进行测试,PMOS管安全。。。
a。下电路Vout=24V

b.下电路无输出

4.输入信号部分电路分解

上电路所示,实际测量得,Vin=0V时Vout=24V;Vin=24V时Vout=8.2V

上面是我的问题描述以及自己分解电路做的实验结果,结果显示电路分拆进行测试并无问题,为什么合在一起就会烧掉mos管,哎烧掉好几只了。。。。
望高手指引。。。。。拜谢

楼主:
有人么,都睡了么

楼主:
补图,求高手

网友A:
分析没问题,等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没问题,等高手解答

很常见的一个电路,一般用在单片机IO口控制电源的时序上,我用的电压要高一些,不过mos管的选择也满足我设计的电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常见的一个电路,一般用在单片机IO口控制电源的时序上,我用的电压要高一些,不过mos管的选择也满足我 ...

MOS管烧毁的原因一般是漏极电流过大,或VGS电压过高,这个电路中应该不是VGS过高的原因,要不要把电阻R1,R2换大点试试,或者换小点,反正应该是两个极端。

网友B:
MOS管DS级容值偏大,如果24V频率太高,应该不能正常工作。不行就换个频率高点的管子。

网友C:
Vout后面有什么?那个负载是怎么个东东?

问题关键。

网友D:
高电频(24V)信号,是直流高电平信号还是交流高频信号?应该是前者吧?

网友D:
分析没有问题,找找别的地方,一定是别的原因~查查电路板,统一一下包括焊接元件之类的所有变量,一定可以找到的

网友E:
r1,r2电阻位置调换一下

网友F:
最好加驱动IC

网友:
上完整图吧,感觉是MOS的问题,是不是负载电流太大了

网友G(2014-09-18):
哥们儿,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这边也是很容易烧P-MOS管。

网友H(2015-01-21):
最近也遇到问题了,电路差不多,不知不觉,Pmos就被烧掉了,漏源极直接导通了

网友H:
还想请教下,像这种开关电路,要测瞬态电压变化,可以用什么软件仿真一下吗?实测总是烧管子!

网友I:
三极管基极限流电阻太大了换1k试试。三极管两端压降较大导致pmos 处在线性区,

网友J(2018-07-1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过没有烧管子而是很难关断,频率500HZ才能关断

网友K:
主要是上拉电阻太大,以及频率太快和场管结电容大,造成工作在线性区!改10K与5.1K试。当然负载不能是电感!

网友L:
为啥没结果

网友M:
如果负载有电感。
1. 需要增加阻尼二极管DL。
2. 增加PMOS管耐压,Vds = 30V 太低
3. 减小电阻、增加加速电容C1,提高电路的开关速度。
如图:

网友N(2020-03-23):
规格: s8050     Collector-emitter saturation voltage VCE(sat)   0.6 V   ( Ic=500 mA, IB= 50mA)

本例:  Ic = 24V/( 100k+51K)=  0.159mA     ,Ib=(24-0.6V)/51K=0.46mA,三极管没有工作在饱和状态,处于放大状态,外界干扰后, P_MOS 容易处在半开关状态,此时 Rds  ON   比较大,所以烧管。
还有的可能时,负载电流超出 P_MOS 规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