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mos管频频被烧

楼主(2014-05-07):
先上图:

1.选用的IRF9392参数  Vgs(th)=-2.5V,Vgs(max)=±25V,Vds(max)=-30V,其他参数应该和本问题没有关系。
2.问题描述:a。无输入时启动,Vout无输出,没有问题,符合电路设计。
                    b。启动后输入高电平(24V)信号,PMOS管直接烧掉,DS两端烧短路
3.实验内容补充,以以下两个电路进行测试,PMOS管安全。。。
a。下电路Vout=24V

b.下电路无输出

4.输入信号部分电路分解

上电路所示,实际测量得,Vin=0V时Vout=24V;Vin=24V时Vout=8.2V

上面是我的问题描述以及自己分解电路做的实验结果,结果显示电路分拆进行测试并无问题,为什么合在一起就会烧掉mos管,哎烧掉好几只了。。。。
望高手指引。。。。。拜谢

网友A:
楼主发了传说中的硬盘图。其他朋友看不到不要再刷新页面了。

楼主:
不好意思,补图。。。。

网友B:
你把R1和R2都缩小20倍,R3和R4缩小10倍,再试试看

网友C:
开关频率?

网友D:
不用放掉mos管栅极寄生电容上的电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R1和R2都缩小20倍,R3和R4缩小10倍,再试试看

不敢试了,只有2只PMOS了,能说下你这样认为的原因么,难道觉得电流的问题,我测试时加的外部负载时1A的电磁阀,电磁阀侧也有TVS,应该不是负载的问题,现在主要是分解电路测都没有问题,结果合一起就有问题了,应该是三极管这个输入电路对mos管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频率?

和频率没有关系,一次高电平输入就烧掉mos管,我觉得会不会是高电平信号输入瞬间三极管有什么大的反应,比如产生大电流或者高电压之类的,pmos管被瞬间烧坏,具体体现为DS被烧短路,会不会是瞬间电流太大击穿DS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放掉mos管栅极寄生电容上的电荷吗?

你说的是在GS端加一个电阻么,好像也意义不大,还是在栅极加一个电容,这个实验我做了,一样烧掉了mos管

网友E:
额,看来还需要好好学习。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在GS端加一个电阻么,好像也意义不大,还是在栅极加一个电容,这个实验我做了,一样烧掉了mos管 ...

会不会是栅极电荷泄放不掉,导致是100K电阻上的电压和寄生电容上的电压叠加导致GS间过压导致的。
不过,你说第一次上电就烧,此时栅极电容还没有电荷累计,所以以上分析应该不对。

网友F:
“烧掉”能不能说详细点?是立即烧掉,还是过一段时间?多长时间?

网友G:
GS电压多少伏,耐压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烧掉”能不能说详细点?是立即烧掉,还是过一段时间?多长时间?

输入信号一拉高(24V)立刻就烧掉了,烧得无声无息的,断电后焊下mos管用万用表测量DS端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GS电压多少伏,耐压多少伏。

VGS(max)=正负25V;按我这个电路mos管工作的时候VGS应该是-16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栅极电荷泄放不掉,导致是100K电阻上的电压和寄生电容上的电压叠加导致GS间过压导致的。
不过, ...

嗯我也感觉不是栅极电荷没有释放掉导致Vgs过高的这个原因,看来还是有其他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你把R1和R2都缩小20倍,R3和R4缩小10倍,再试试看

引用 楼主:
不敢试了,只有2只PMOS了,能说下你这样认为的原因么,难道觉得电流的问题,我测试时加的外部负载时1A的 ...

良药苦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敢试了,只有2只PMOS了,能说下你这样认为的原因么,难道觉得电流的问 ...

下午我测试下吧,减小电阻值,到时候再来说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敢试了,只有2只PMOS了,能说下你这样认为的原因么,难道觉得电流的问 ...

刚才按你说的测试了,R1,R2减少20倍,R3,R4减少10倍。。。。。。结果还是烧掉了:'(:'(:'(:'(:'(:'(:'(:'(:'(只剩下最后一只pmos了

大哥,你的良药不仅苦口还苦心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才按你说的测试了,R1,R2减少20倍,R3,R4减少10倍。。。。。。结果还是烧掉了 ...

实验时该看下DS间的波形,到底是电压过高,还是电流过高,你在DS间串电阻了吗?

网友I:
你的电磁阀可是感性负载,驱动感性负载要加续留回路以及尖峰吸收回路!

网友I:
引用 楼主:
刚才按你说的测试了,R1,R2减少20倍,R3,R4减少10倍。。。。。。结果还是烧掉了 ...

要是因为工作是mos严重发热烧毁,减小电阻增大驱动能力做法的对的,为了增大开关速度减少开关损耗。但你这是驱动感性负载,减小电阻开关速度更快,感生电动势更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敢试了,只有2只PMOS了,能说下你这样认为的原因么,难道觉得电流的问题,我测试时加的外部负载时1A的 ...

如果你担心烧掉, 可以把负载换成阻性负载,并且电流小一些,或者是把24V电源换成带限流的电源。
这些都是调试手段。不要傻乎乎的霸王硬上弓,烧坏无数元件。

网友J:
就是,这么简单的电路,要学会调试。
电压可以慢慢升高,可以电源上或者负载上串限流电阻。

网友G:
引用 楼主:
VGS(max)=正负25V;按我这个电路mos管工作的时候VGS应该是-16V左右

10V就够了吧?

网友F:
看来楼主也许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烧的。
你的电源是24V,管子耐压是30V,感性负载断流时会产生高压的,估计吸收元件没有产生作用,MOS吸收了这个能量,导致烧掉。
建议再增加一个二极管做吸收,你那TVS可能是双向的,吸收不到这个冲击------试试看,不保证管用喔。。。。。。。。。。。

网友F:
烧毁事件是发生在输入信号变成0的时候---------猜测。。。。。。。。

网友K:
我觉得william008讲的是对的,你的R1,R2那么大,PMOS打开时间肯定很长,PMOS打开的过程是一个可变电阻的过程,而且电磁阀又是感性负载,开始导通时相当于短路,电流很大,那你的PMOS管不烧才怪。你可以先把负载改成电阻性负载,电流控制在1A,然后用示波器看看管子GD电压变化,上升沿必须在1微秒以内,如果超过了那就要调整R1,R2甚至是R3,R4了。还有你控制1A的电磁阀,PMOS保守要5A的电流,不知道IRF9392电流是多大。还有,电磁阀只要并个续流二极管就行了,不要什么TVS管,那是帮倒忙。用30V的管子控制24V本身余量就不足,对照上面你再查查看。

网友L:
三极管的基极串个电阻,MOS管的Ids多大?Vout是悬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验时该看下DS间的波形,到底是电压过高,还是电流过高,你在DS间串电阻了吗? ...

嗯应该看下的,只看了S端和G端的电压,没有发现有电压出现尖端峰值的情况,D端电压没有看。。。。明天做实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电磁阀可是感性负载,驱动感性负载要加续留回路以及尖峰吸收回路!

嗯电磁阀终端放了TVS吸收负载的反相电动势,哎,搞不清楚有没有作用,用的M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担心烧掉, 可以把负载换成阻性负载,并且电流小一些,或者是把24V电源换成带限流的电源。
这些都 ...

谢谢,我明天再做下实验,把感性负载换成阻性负载,再把24V换成12V,看看最后一只PMOS会不会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就是,这么简单的电路,要学会调试。
电压可以慢慢升高,可以电源上或者负载上串限流电阻。 ...

调试经验还是不够。。。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楼主也许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烧的。
你的电源是24V,管子耐压是30V,感性负载断流时会产生高压的,估计吸 ...

我决定明天把感性负载电磁阀换成电阻负载看看,这个TVS应该可以吸收吧,我另一款用NMOS做的开关电路,也是用这个负载以及这个tvs,用了很长时间没有发生nmos被烧的情况,不过也可能电路不一样所以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也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是因为工作是mos严重发热烧毁,减小电阻增大驱动能力做法的对的,为了增大开关速度减少开关损耗。但你 ...

嗯受教了,不过如果是感生电动势的原因,为什么没有加三极管输入回路的时候,电路没有出现烧mos管的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烧毁事件是发生在输入信号变成0的时候---------猜测。。。。。。。。 ...

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william008讲的是对的,你的R1,R2那么大,PMOS打开时间肯定很长,PMOS打开的过程是一个可变电阻的过 ...

IRF9392的电流是Is=-2.5A,电磁阀的原因:按照我的实验当不接三极管这部分输入端的时候,能驱动电磁阀而不被烧掉。。。。。。。哎,不解了,怎么感觉理没有越辩越明了,越来越糊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三极管的基极串个电阻,MOS管的Ids多大?Vout是悬空的吗?

网友M:
Vgd反偏不要太大,考虑R1用几k的电阻,或改变输出极性。看看资料

网友N:
往发射极上加个电阻试试

网友I:
引用 楼主:
嗯受教了,不过如果是感生电动势的原因,为什么没有加三极管输入回路的时候,电路没有出现烧mos管的情况 ...

没加三极管时,的的mos是跟随者24v的上电斜坡慢慢打开的,DV/DT比较小。你可以试试在三极管基极与地之间接几uf电容做个软启动软关停,只要开关的频率不高(不高于10hz)应用没啥问题。但续流二极管还是要的防止24v意外掉电时做续流

网友O:
在上电瞬间流过R1上的电流有可能比较大,用示波器看一下输入从有到无的波形

网友P:
感觉30楼说的很有道理哦呵呵

网友Q:
快速从入门到电子行业精英-“张飞电子工程师速成视频教程”帮您实现

推荐你看“张飞电子工程师速成视频教程”
这份视频教程讲解了电子世界从入门到精通的核心内容。主讲人以自己实际完成的项目为讲解对象,摒弃了传统教学方式-即对书本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复读。由易而难地讲解了原理图的设计,每一个元器件的作用及从工程和经验的角度教大家怎么去理解设计中的每一个元器件、教大家怎么去入手一个新项目,怎么去设计和架构原理图,怎么让设计的产品在市场上充满竞争力等。无论多深奥的理论通过讲解一听便懂并运用,同时逻辑严密、环环相扣,收听者会得到很大提升,不再似是而非、一知半解。更重要的是提升了自己独立做项目的能力。
视频教程在优酷网、土豆网上搜索“张飞电子工程师速成视频教程”
视频主讲人张飞老师是模电行业的专家,有着深厚的模电设计经验,需要高清版可以联系其本人。张老师QQ#437521793,邮箱songshanguiren1314@163.com
如需要深入学习,到淘宝购买高级教程,搜店铺“上海飞昌速达电子”或者“张飞电子工程师速成视频教程(第二部和第三部)
(所有看过视频的朋友都一致好评)

另外, 中级版 硬件工程师学习视频即将隆重推出,大家敬请期待。

网友R:
像这个种一开机就烧PMOS的,大部分都是因为电压超过VDS的上限值,我觉得还是得从后面的负载去考虑,还有提高管子的VDS

网友S:
菜鸟一只,斗胆现眼。
Vout串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