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咨询

楼主(2014-05-07):
请问大家,电动车锂电池组在老化放电过程中,放到正常电压就不往下放电了,这是怎么回事?比如说24V5.2Ah的电池,放电放到24.56V就自动停止放电了,这是怎么回事,是电池组的故障码?

网友A:
先检查保护电路,另外注意负载,别是因为负载有问题导致的错觉。

网友B:
你得先确定是什么类型的电池,几串的?
比如说磷酸铁锂电池 3.2V 8串 那电池保护电压设在3V 你8串 是24V
保护电压有个0.5V 也是在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