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接触dsp,有几个问题。

楼主(2014-05-07):
花了几天时间简单了解了一下dsp跟我学过的其他单片机aVR之类的差很多了,指的是c2000系列,编程操作方面就差很多啊,本科生,因为做比赛要用,也考虑到以后的发展,决定还是学dSp了
1.入门dsp的话,也就是能自己写出来一些小的模块的程序,类似于网上的历程的那种单独模块的,大概要学多久,一个月?还是。。
2.稍微精通一点需要多久大概的时间,一年?or?

网友A:
要说精通,必须要做项目。光学是精通不了的。

网友B:
听到精通我想起求职招聘里边的一个帖子了,不要随便说精通,因为你是无法精通的,哈哈,考虑这么多干啥,别人说的时间跟自己又有啥关系,我说一个月,你就一个月能会?踏踏实实上手才是王道

网友C:
精通先不要想,先入门再说。
如果说点亮一个二极管,可能一两天就会。
学dsp要有用它的地方,不然,你学的再精,也是白搭。
技术不值钱,产品才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说精通,必须要做项目。光学是精通不了的。

嗯,这个是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到精通我想起求职招聘里边的一个帖子了,不要随便说精通,因为你是无法精通的,哈哈,考虑这么多干啥,别 ...

产品是王道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到精通我想起求职招聘里边的一个帖子了,不要随便说精通,因为你是无法精通的,哈哈,考虑这么多干啥,别 ...

恩有道理啊

网友D:
一个月入门应该可以啦    说白了就是寄存器的配置
但是毕竟C2000也属于DSP的核    如果利用好他的计算和控制优势才重要
结合C2000做项目  难免还要涉及到电力电子等
关于C2000做一些比赛等  我们当年也用c2000做过机器人的控制器
由于c2000的驱动能力和吸流能力不强  所以使用要合理  不然容易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听到精通我想起求职招聘里边的一个帖子了,不要随便说精通,因为你是无法精通的,哈哈,考虑这么多干啥,别 ...

说得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月入门应该可以啦    说白了就是寄存器的配置
但是毕竟C2000也属于DSP的核    如果利用好他的计算和 ...

嗯,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听到精通我想起求职招聘里边的一个帖子了,不要随便说精通,因为你是无法精通的,哈哈,考虑这么多干啥,别 ...

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