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关于IR2101 为何HO输出电压下降?

楼主(2014-05-08):
(无正文)

网友A:
下面那只MOSFET的漏极也要连到Vs上。你这种用法必须用2只IR2101

楼主:
请教一下 我想要一HIN是PWM LIN是高电平 UP TO 600 给电压之后 HO PWM就不见了
请问一下 IR2101是否可以HIN LIN 为同时导通讯号

网友A:
当然可以了,只是要连接正确,一般电机驱动要用H桥方式,按器件手册上的电路就行,只是要注意一下驱动时序如死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