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关于更新PCB时,重复添加所有器件的问题

楼主(2014-05-08):
每次修改原理图的时候,更新PCB老师提示某些元件不能匹配,而且忽略这些不匹配后,最后出现要更新的改变窗口中,出现了很多并没有做更改的元件。
在网上查了很久,对于那个unique id,一开始检查的时候是发现有很多id是重复的,但是之后复位id,在PCB中也进行了link,还是没有解决那个问题

楼主:
点更新出现了元件不匹配,我点击了yes,然后出现了第二张图中的手动匹配的界面,我直接点了继续

ZUUE)0S5Q6C3Z%KFSC(1`Y9.jpg (39.56 KB )

楼主:
接着又出现了一个网络不匹配的界面,这个我也直接点了继续,接着就出现了更新界面,因为我的原理图元件特别多,每次更新都会出现这种问题,而且以前在没有更改unique id之前是先删除元件再添加,现在只是对所有的元件重新添加。几百个电阻电容。。。。。每次都要从中找改了什么东西,真的是要奔溃了。考虑到最后肯定是要利用原理图导PCB来检查PCB是否绘制有错误,但是出现这种情况根本没法儿检查啊!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6]$7T))K2H@ERIX{DA5GHAM.jpg (117.76 KB )

网友A:
给0分会默认已结贴,大大降低大神们回复的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