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扫描数码管引起音频信号中电流声

楼主(2014-05-08):
普通51单片机,用了一个2位的共阳数码管,用三极管控制开关,发现在显示时会音响电源的纹波,进而导致音频信号中有电流声,电流声的频率和扫描数码管的频率一致,请问这怎么解决?

网友A:
改变数码管的扫描频率试试。也可以增加电磁屏蔽等

网友B:
显示LED电源供电加RC滤波。再给LED屏供电。

网友C:
串二极管  RC滤波 有条件 分开供电

楼主:
多谢楼上的,用了个RC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