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WIFI模块传输距离问题

楼主(2014-05-08):
市场上常用的USB接口WIFI模块,常用型号RT3070,RT8188,还有7601等等,它的发射功率不大,可否通过配高增益天线来延长传输距离,它的极限距离是多少?如果想加大传输距离,比如500米左右,还有不有其它的芯片可以实现?

网友A:
天线的增益应该不会太高吧,只有增加发射功率,不过还是要考虑接收端的灵敏度

网友B:
可以配高增益天线来延伸距离,但不增加发射功率的前提下,想传500米,只能用高增益定向天线实现。另外,无线通讯是有法律管制的,不是你想要多大功率就用以用多大功率。

网友C:
没错,看你的芯片发射功率
QQ交流:17649978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