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同一台电脑安装了IAR FOR ARM 6.3和6.6,6.3能用Jlink下载,6.6不能

楼主(2014-05-08):
如题,我也把6.3版本安装目录下的jlinkarm.dll文件复制到6.6版本目录下替换掉,还是提示 the connected emulator is clone。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想确认一下你烧写的芯片型号什么,具体的错误提示有没有截图啊。
你可以首先尝试更新Jlink驱动看看。

网友B(2014-12-28):
你可以首先尝试更新Jlink驱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