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运行错误,请大家过来看看,谢谢

楼主(2014-05-08):
ST, IO, mb, TE, os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LOG_post              D:\\CCStudio_v3.3\\bios_5_31_02\\packages\\ti\\bios\\examples\\BIOSpractice\\practice\\mbxtest\\mbxtest\\Debug\\mbxtest.obj
_ArgTolnt                D:\\CCStudio_v3.3\\bios_5_31_02\\packages\\ti\\bios\\examples\\BIOSpractice\\practice\\mbxtest\\mbxtest\\Debug\\mbxtest.obj
>>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mbxtest.out' not built

>> Compilation failure

请说说这个错误怎么修改
谢谢。。

网友A:
检查你的rts_xxx.lib库文件是否跟你的芯片匹配

网友B:
用CCS打开程序,然后检查你程序目录下Libraries文件夹中有没有库文件(文件夹前边没有加号即没有库文件,前边有加号点开后查看库文件是否与所用芯片匹配),你这问题八成是程序中没有添加库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你的rts_xxx.lib库文件是否跟你的芯片匹配

嗯嗯,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CS打开程序,然后检查你程序目录下Libraries文件夹中有没有库文件(文件夹前边没有加号即没有库文件,前 ...

嗯嗯哈,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CS打开程序,然后检查你程序目录下Libraries文件夹中有没有库文件(文件夹前边没有加号即没有库文件,前 ...

那没问题

网友C:
不确定的问题啊 任何symbol error 都导致不能生产.out文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没问题

没问题的话,那就说不准了,你的程序就只有这一个错误不能生成out文件?希望你早点解决分享下吧

楼主:
本来第一次看到这个错不知道怎么整,,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就是因为BIOS配置有问题,只要BIOS配置正确并与程序相对应就行了。。

网友C(2014-06-07):
引用 楼主:
本来第一次看到这个错不知道怎么整,,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就是因为BIOS配置有问题,只要BIOS配置正确并与程 ...

发帖详解啊   求求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