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Si4432通信问题》

楼主(2014-05-08):
基于stc89c52的Si4432的通信模块,要使通信距离达到1000米,想请教各位stc89c52该如何设置?Si4432的寄存器该如何设置?

网友A:
我们设计的2W进行数据测试  传输距离到达10Km以上 (视距范围内)

网友B(2014-11-13):
要获得较为理想的传输距离,是需要做大量的实验和优化的,单单靠手册和那个excel表格根本不现实,建议有条件的使用频谱仪来调试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