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在线调试程序

楼主(2014-05-08):
高手勿喷,才开始接触430,第一次使用仿真器,不太懂,这个怎么在线调试啊
还有我那个仿真器可能是因为降过级,现在用的驱动安装不正确不知道杂回事,谁能帮帮忙啊谢谢

网友A:
我以前也是驱动的问题,这个好烦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仿真器?先找使用手册看一看

网友C:
得说明现象的

网友C:
看看设备管理器里有没有这个设备呢

楼主(2014-08-09):
msp430f14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仿真器?先找使用手册看一看

msp430f149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是驱动的问题,这个好烦

:Q

网友B:
引用 楼主:
msp430f149的

:Lmsp430f149是mcu,不是仿真器

网友D:
那就下载个驱动精灵的吧,直接联网搜所安装驱动的

网友E:
先保证驱动正确安装吧,这个事很重要的,不然就不能很好地进行仿真调试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msp430f149是mcu,不是仿真器

MSP-FET430UIF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保证驱动正确安装吧,这个事很重要的,不然就不能很好地进行仿真调试的啊。 ...

仿真器不是不能,我只是想问,在调试的时候我应该怎么观察怎么判断,假如我程序是错误的或者有错误,我该怎么排错,
我现在就会看变量,堆栈也可以调出来,但是那些值不知道怎么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MSP-FET430UIF

看看说明书吧:http://wenku.baidu.com/link?url=vlvYfC9Hm7kIPWetD7oRkNw7_ZJRZOnBmPLhxHTqxjF1eRa5yDHeJJy0Qth6_pVeKQoW2yIo42DvVePPP27O3sRBiJC7NoeRwc4gH0ibrI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