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的选择

楼主(2014-05-08):
假如选择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的话 最需要关注的是片子的哪个参数
假如对转动精度很重要的话  是不是要在意一下片子的电流控制精度

网友A:
不知道,帮你增加点人气吧。

网友B:
电平转换时间吧,步进精度高的还是考虑下成品细分器控制吧

网友C:
脉冲细分数,择电流衰减方式,也可获得更好的驱动效果。THB6064AH还可以,我们经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脉冲细分数,择电流衰减方式,也可获得更好的驱动效果。THB6064AH还可以,我们经常用 ...

哪种电流细分方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