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ADC_DMA多通道 连续采集 错位问题

楼主(2014-05-08):
ADC多M通道,连续采集,IAR下调试时,连续运行,然后停下来时(不管运行多长时间),所采集到的ADC值都正确,并且连续采集的N次值,都一样;
但,再次连续运行时,停下来,连续采集的N次值都一样,但是通道之间错位了。
谢谢;

网友A:
两个问题:
1、楼猪是通过什么方式停掉的?stop模式or standby模式还是其他方式。
2、楼猪是不是在再次连续运行的时候对ADC或者DMA进行了重新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问题:
1、楼猪是通过什么方式停掉的?stop模式or standby模式还是其他方式。
2、楼猪是不是在再次连续 ...

1、是通过调试时候的break停掉的,就是没有复位;
2、再次继续运行时,没有进行任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