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Freeing init memory: 244K 错误

楼主(2014-05-08):
bootdelay=3
baudrate=115200
ipaddr=192.168.1.103
serverip=192.168.1.101
netmask=255.255.255.0
loadaddr=0x10800000
rd_loadaddr=0x11000000
netdev=eth0
ethprime=FEC0
fastboot_dev=mmc3
splashimage=0x30000000
splashpos=m,m
lvds_num=1
ethact=FEC0
bootargs=console=ttymxc0,115200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vmalloc=400M init=/init video=mxcfb0:dev=lcd,WUZRLCD,if=RGB24,bpp=24 video=mxcfb1:off video=mxcfb2:off fbmem=10M fb0base=0x27b00000
bootcmd=booti mmc3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tderr=serial

Environment size: 493/8188 bytes

这是我在uboot中设置的信息,设置后起不来了,串口停留在Freeing init memory: 244K
如果不设置uboot信息的话板子能起来,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能挂载文件系统的uboot print信息是什么?截图看看。

网友B: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告给I.mx哦你工程师,他稍后回复你的。

楼主:
不用了,我弄好了,谢谢。

网友B:
那恭喜楼主问题解决,以后关于飞思卡尔产品的问题欢迎来论坛讨论!

网友C:
出现帖中问题应该是uboot参数没有设置正确,这里应该是你的屏显示dev没有设置正确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了,我弄好了,谢谢。

请问楼主,能否告知我怎么弄好的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出现帖中问题应该是uboot参数没有设置正确,这里应该是你的屏显示dev没有设置正确的原因吧。 ...

请问是那些uboot参数没设置正确呢,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可以帮我看看我的uboot参数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那些uboot参数没设置正确呢,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可以帮我看看我的uboot参数吗? ...

你好,这里建议你在本论坛中新建一个来提问,一个帖子一个答案,大家查看起来会比较方便哈,另外你在已经结贴的帖子中提问的话,问题容易被忽略哦,所以建议你创建一个新帖来提问,我们论坛中有负责查看新帖的同事会将I.mx相关的问题转给我们的i.mx的工程师,这样会提高帖子回复的效率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里建议你在本论坛中新建一个来提问,一个帖子一个答案,大家查看起来会比较方便哈,另外你在已经 ...

我新建了帖子,请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新建了帖子,请帮忙看看,谢谢

好的~~

网友E(2014-10-15):
引用 楼主:
不用了,我弄好了,谢谢。

我也遇到跟你相同的问题,请问你是如何解决掉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跟你相同的问题,请问你是如何解决掉呀??

楼主你好,请问你有创建帖子吗?有的话,链接发给我,我帮你看一下哈。

网友F(2015-07-25):
关注一下,我的遇到了Freeing init memory不能往下执行的情况,能说下你怎么解决的么?......

网友G:
楼主分享一下如何解决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