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天线设计

楼主(2014-05-08):
!!!  PCB板上面设计天线,800M,它的形状、宽度和厚度怎么弄,我只知道它的长度是 拉姆塔/4,请各位大神赐教啊

楼主:
定向天线,PCB一面镀铜,做屏蔽用,另一面是天线了,应该是镀镍吧,求大神指教啊

网友A:
1,根据你的板材确定线宽度,厚度,周围间隔距离,实现阻抗与你的PA,LNA匹配。
2,计算你的波长,确定你的天线(PCB走线),长度,一般小天线走1/3.1/4波长够了,当然频率高就短,好做些,
3,建议你用ANSOFT或者IE3D等软件模拟一下,调整场方向,灵敏度等。
一般就设计个倒F型天线就行了

楼主:
/4+

引用 网友A:
1,根据你的板材确定线宽度,厚度,周围间隔距离,实现阻抗与你的PA,LNA匹配。
2,计算你的波长,确定你的天 ...

十分感谢,材料时普通的FR4,厚度也1.53mm,网上说厚度一般是1.6mm,我暂且按1.6mm算,根据中心频率计算出天线长34.1/4=8.53cm
对于F型天线的长度计算分配,暂时没有找到资料,还请大神指点一二啊  谢谢谢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材料时普通的FR4,厚度也1.53mm,网上说厚度一般是1.6mm,我暂且按1.6mm算,根据中心频率计算出 ...

给你的PCB天线设计资料中有,啃一下.例子好象是2.4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的pcb资料中有,啃一下.例子好象是2.4G的!

我看了这个,天线长度不一样,我不能照搬他的长度,它的尺寸计算方法没有,就像这个图里面,H,S,d,还有H对应的那个宽度的计算方式是未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这个,天线长度不一样,我不能照搬他的长度,它的尺寸计算方法没有,就像这个图里面,H,S,d,还有 ...

天线设计这个潭子水很深,一般由于缺乏测试手段而令人望而生畏,轻易也不会泄漏葵花宝典,315M,433M还可照搬现成的,800M只有自已硬啃了,少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设计这个潭子水很深,一般由于缺乏测试手段而令人望而生畏,轻易也不会泄漏葵花宝典,315M,433M还可照搬 ...

:Q我得看到什么时候这么多,明天就得拿出方案
还是感谢大神的帮助,感激不尽啊,我慢慢看先:Q

网友B:
只要有仪器,你自己在板上贴铜皮,调试各种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有仪器,你自己在板上贴铜皮,调试各种尺寸。

频谱分析仪可以不?

网友B:
网络分析仪呀,看看谐振点和回波损耗。
频谱分析仪,还得自己配置定向耦合器。

网友C:
T哥又发好东西了,下载学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定向天线,PCB一面镀铜,做屏蔽用,另一面是天线了,应该是镀镍吧,求大神指教啊 ...

定向天线太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向天线太难

请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络分析仪呀,看看谐振点和回波损耗。
频谱分析仪,还得自己配置定向耦合器。 ...

没有网分,只有频谱分析仪,而且这个将来量产,一个一个来太不现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哥又发好东西了,下载学习。

T哥好银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大神指导

大神也不会...我刚看了半本书,皮毛都不懂

网友E:
PCB天线,还要做定向。这不是楼主所拥有的技能和设备所能做出来的,外包吧

话说我才上班不到一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B天线,还要做定向。这不是楼主所拥有的技能和设备所能做出来的,外包吧 ...

你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也不会...我刚看了半本书,皮毛都不懂

额,我比你还不懂:L

网友F:
如果空间允许用弹簧天线会更好处理,效率也高些.

网友E:
赶鸭子上架,有这样安排工作的么?

我不是鸭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空间允许用弹簧天线会更好处理,效率也高些.

弹簧天线是怎么回事?设计那种螺旋状的天线?,大神可否有详细的计算方式之类的,比如天线宽度,弹簧圈圈的直径之类的,请指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空间允许用弹簧天线会更好处理,效率也高些.

我理解了,您说的弹簧天线不能印刷在电路板上的,我这个需要印刷在电路板上。。。不过还是谢谢层主的提议

楼主:
@chunyang
老师来提提意见啊

网友G:
PCB天线有两类,一是简单的1/4波长单端天线,这个注意尺寸就是,线宽选粗一点,0.5-1mm宽,不要折弯即可,同时注意与地回路和屏蔽层保持尽量远的距离。二是对称偶极子天线,这个因与PA的内电路和特性阻抗有关,无法一概而论,只能看原厂的相关资料参考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PCB天线有两类,一是简单的1/4波长单端天线,这个注意尺寸就是,线宽选粗一点,0.5-1mm宽,不要折弯即可, ...

如果是FR4材质,天线长度是否是1/4波长除以FR4的介电常数再除以根号2?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是FR4材质,天线长度是否是1/4波长除以FR4的介电常数再除以根号2?

错,单端天线不考虑介电系数,仅关注尺寸。对称偶极子天线才需要考虑介电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错,单端天线不考虑介电系数,仅关注尺寸。对称偶极子天线才需要考虑介电系数。 ...

这种天线形状的应该考虑介电常数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种天线形状的应该考虑介电常数吧~

看不出这样设计的用以,如果是单端天线,这样的设计没有意义。

网友H:
你那图 是微带贴片 天线?

网友I:
给天线的净空有多大?对天线的各项指标有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那图 是微带贴片 天线?

我能说我不知道么:L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给天线的净空有多大?对天线的各项指标有什么要求?

板子宽4CM左右,线路长7CM,天线长度再加上线路长度是板子总长,
天线馈线处2mm,频率对应且有效率就可以,没有别的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能说我不知道么

晕 那你的图依据是什么啊?不是参考设计?是自己随意画?;P

网友J:
引用 网友G:
错,单端天线不考虑介电系数,仅关注尺寸。对称偶极子天线才需要考虑介电系数。 ...

请教何为单端天线? 何为对称偶极子天线?

网友I:
引用 楼主:
板子宽4CM左右,线路长7CM,天线长度再加上线路长度是板子总长,
天线馈线处2mm,频率对应且有效率就可以 ...

能画个示意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晕 那你的图依据是什么啊?不是参考设计?是自己随意画?

基本是,除了长度是算出来的:(:(,你教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画个示意图吗?

简图您看一下

网友K:
感觉这骨头不是一般人能啃的,考虑到时间和反复制版调试投入,建议外包专业人员~

网友I:
单馈点做单极天线吗?不知道对天线的性能指标有什么要求,一般来说,800MHz的天线,待确定的那个尺寸给到 15mm以上就绝对没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单馈点做单极天线吗?不知道对天线的性能指标有什么要求,一般来说,800MHz的天线,待确定的那个尺寸给到 1 ...

做什么样的天线都可以,只要实现频率正确就好,当然要频率强度越高越好,天线长度我是根据4分之波长算的,宽度没有计算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觉这骨头不是一般人能啃的,考虑到时间和反复制版调试投入,建议外包专业人员~ ...

我们算半个专业吧。。。。。:dizzy: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们算半个专业吧。。。。。

嗯,半个,不过这个真不像平时聊的啃一下就能啃下来的,半专业和专业的做出来性能会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K:
嗯,半个,不过这个真不像平时聊的啃一下就能啃下来的,半专业和专业的做出来性能会差很多 ...

:( 不断尝试,才会慢慢进入专业。。。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断尝试,才会慢慢进入专业。。。

好吧,看公司主业吧,比较多的都是信号处理,天线硬件真不敢自己做,致敬~

网友L:
学习中,感谢各位大侠的资料

网友M(2016-04-12):
学习了,天线这个水很深。

网友N(2016-06-22):
好复杂,头疼

网友O(2020-07-23):
引用 网友A:
1,根据你的板材确定线宽度,厚度,周围间隔距离,实现阻抗与你的PA,LNA匹配。
2,计算你的波长,确定你的天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