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40出现灵异事件

楼主(2014-05-08):
f340触发内部adc转换,用内部T2定时器定时触发ad转换,不管如何更改T2值。进入ad转换中断服务程序的时间是一样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各位高手来看看,这个很奇怪。

楼主:
TMR2RLL   = 0x00;
TMR2RLH   = 0x00;
TMR2L     = 0x00;
TMR2H     = 0x00;

TMR2RLL   = 0xff;
TMR2RLH   = 0xff;
TMR2L     = 0xff;
TMR2H     = 0xff;
进入中断的时间是一样的。led都是65.6ms去反一次。(示波器测量的结果)

楼主:
用了内部12M和外部12M晶体都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A:
仔细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手册

手里有f340开发 板。也有f310板子。几乎一样的程序,f310能正常改变,f340不行,这怎么解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了内部12M和外部12M晶体都是一样的结果

内部12M和外部12M基本相差很小的,肯定是一样的...

你可以试试内部48M,对比一下12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里有f340开发 板。也有f310板子。几乎一样的程序,f310能正常改变,f340不行,这怎么解释??? ...

你可以试试其它定时器中断触发AD...

楼主:
好的。我现在就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12M和外部12M基本相差很小的,肯定是一样的...

你可以试试内部48M,对比一下12M.... ...

设置如下:

TMR2CN    = 0xd2;
TMR2RLL   = 0x00;
TMR2RLH   = 0x00;
TMR2L     = 0x00;
TMR2H     = 0x00;

换成48M后,用T2触发,示波器测量显示16.28ms.用到内部12M的,然后使能乘法器得到的48。

楼主:
最新结果,换成T0触发ad   TH0       = 0x9c;
                        TL0       = 0xff;

TH0       = 0x00;
TL0       = 0x00;
结果都是65.1ms

楼主:
我感觉遇到了“不完全损坏”的f340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感觉遇到了“不完全损坏”的f340了

怀疑芯片,当然可以换一个...

楼主:
谢谢!手头目前没有这个芯片替代,只有开发板上唯一的一个f340  f310倒是很多片

楼主:
奇怪了,遇到过flash有坏道。难道ram也有这样的??不解

网友A:
动不动就怀疑芯片可不是好主意

请问你认真对照手册,对照程序了吗

问题虽然解决了,但历经了半天时间。我感觉官方的手册在一些方面描述的不够细致。要靠使用者自己摸索。

网友C:
单看TMR2RLL   = 0xff;
TMR2RLH   = 0xff;
TMR2L     = 0xff;
TMR2H     = 0xff;
就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不动就怀疑芯片可不是好主意

请问你认真对照手册,对照程序了吗

仔细看了手册,把  TMR2CN    = 0xd2;这句话去除,这样就可以控制ad触发周期了。间隔长一些触发或者间隔短一些触发都可以了。T2 T3触发算是解决了。可T0触发周期怎么改不了,怎么改都是65.04ms

楼主:
经过“痛苦的”调试,ad周期和我预想的基本一致了(小误差是有点的,毕竟用的c语言,内部rc也不是完全的12Mhz)。谢谢大家。单片机没坏。

楼主:
怎么结帖子。一直想给给我帮助的人们分数,可点击结贴经常报错

楼主:
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

网友D:
看好手册,并且还要看好勘误,可以结贴了

楼主:
是可以结贴了

网友E:
T2定时太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T2定时太小了吧

100us触发一次ad  然后10000次求和平均作为真正有效的ad值(总共耗时1秒)。不做平均跳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