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MCU内部的唯一ID全是FF

楼主(2014-05-08):
我今天想看下MCU内部的唯一ID码,使用下面的代码:

  1. *(uint32 *)(&USB_Tx_Buffer[8u])  = *(__IO uint32 *)(0x1FFFF7E8);
  2. *(uint32 *)(&USB_Tx_Buffer[12u]) = *(__IO uint32 *)(0x1FFFF7EC);
  3. *(uint32 *)(&USB_Tx_Buffer[16u]) = *(__IO uint32 *)(0x1FFFF7F0);
读出来的代码全部是FF,不知道为何?想了许久也没有想出原因在哪里?

谢谢!

网友A:
或许是芯片的问题?
可以拍张照片,贴出来看看

网友B:
没遇到这种情况,帮顶

网友C:
把那个__IO去掉试试。。。
确认一下地址对不对,调试的时候用MEMORY看看对应地址里的实际数据。。。

网友D:
u32        mcuID[3];
void cpuidGetId(void)
{
    mcuID[0] = *(__IO u32*)(0x1FFF7A10);
    mcuID[1] = *(__IO u32*)(0x1FFF7A14);
    mcuID[2] = *(__IO u32*)(0x1FFF7A18);
}

网友D:
换个读的地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读的地址看看

测试了还是一样全部是FF

在读取前是否需要做什么设置呢?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测试了还是一样全部是FF

不用任何设置啊
你把读的地址改下看看,你没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任何设置啊
你把读的地址改下看看,你没改啊

改了,结果是一样的。按照你建议的改的,我现在在思考是哪里的问题?现在没有方向!!

我使用IAR 和keil都读取了,但是结果都是不正确的,都是FF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改了,结果是一样的。按照你建议的改的,我现在在思考是哪里的问题?现在没有方向!!

我使用IAR 和keil ...

你查下,207的ID地址是多少。
你的那个地址好像是107的,我的是40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查下,207的ID地址是多少。
你的那个地址好像是107的,我的是407的

我使用的是205,我也有个407的MCU,待会看下结果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查下,207的ID地址是多少。
你的那个地址好像是107的,我的是407的

使用407读取出的结果,

使用下面的代码读出的
   mcuID[0] = *(__IO u32*)(0x1FFF7A10);
    mcuID[1] = *(__IO u32*)(0x1FFF7A14);
    mcuID[2] = *(__IO u32*)(0x1FFF7A18);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使用407读取出的结果,

使用下面的代码读出的

1313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查下,207的ID地址是多少。
你的那个地址好像是107的,我的是407的

你好,我把地址搞错了,切换地址后正常了。

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把地址搞错了,切换地址后正常了。

非常感谢!!

:victory:
解决了就好

网友E(2014-08-21):
我的也是,地址问题,在这里找到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