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自举驱动电路咨询

楼主(2014-05-08):
6桥臂的上桥臂采用自举驱动电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上桥臂关断的时候,由于下桥臂的二极管和寄生电感等因素,导致上桥臂的管子的S极出现一个较大的负压,这就导致驱动芯片承受的电压变为VCC(比如DC15V)有加上了这个负压,如果负压较大,就会超过驱动芯片承受的电压,造成芯片损坏,请问除了在布线的时候注意,还有什么其它的方法来避免自举驱动电路的这个问题?

网友A:
可以加双向稳压二极管

网友B:
将上管驱动电阻改到自举电容负端和上管源极之间,并在自举电容负极对地加一肖特基钳位。。。

楼主:
这个肖特基的电流容量要多大?还有耐压?总线上电压20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肖特基的电流容量要多大?还有耐压?总线上电压200V

你可以把这部分图画出来,分析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