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一个RC将一个方波信号的PP值衰减到原PP值的0.707

楼主(2014-05-08):
假设方波频率为1000hZ,不考虑相移,幅度能满足0.707就行,哪位给讲讲

网友A:
方波不能用RC,直接2个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网友B:
要不要负载?分压后要接个射随缓冲下。

网友C:
方波入,RC低通可实现畸变出

网友D:
这个样子的波形,你能接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样子的波形,你能接受么?

感谢您的热心回复
我的意思是说怎么用一阶RC低通将方波的VPP衰减为其0.707,就是将其交流分量衰减0.707倍。
如果是一个纯正弦波只要设置其一阶RC截至频率等于信号频率就可以
我理解是对于一个给定的方波,假定信号参数都知道,道理上来说是不是要将其傅里叶展开,分别衰减后再叠加然后解出其RC参数?
我是菜鸟不知道表述清楚没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回复,我没有表述清楚,请各位看第7楼的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波入,RC低通可实现畸变出

谢谢,我没有表述清楚,能否帮忙看看第7楼的描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热心回复
我的意思是说怎么用一阶RC低通将方波的VPP衰减为其0.707,就是将其交流分量衰减0.707倍 ...

“我理解是对于一个给定的方波,假定信号参数都知道,道理上来说是不是要将其傅里叶展开,分别衰减后再叠加然后解出其RC参数?”
××××××××××××××××××××××××××××××
何必呢?

2楼已经说了:“方波不能用RC,直接2个电阻分压就可以了”。两支电阻,比一支电容和一支电阻便宜得多。
要频率响应好,两支电阻和两支电容,可以避免分布电容造成的频率响应不平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理解是对于一个给定的方波,假定信号参数都知道,道理上来说是不是要将其傅里叶展开,分别衰减后再叠 ...

我明白二楼的意思
我是这样想的
咱们做滤波器的时候,衰减和相移都是对正弦波来说的,那么如果信号是一个交流方波呢,
对于滤除一个固定频率的方波,应该是不能用电阻分压,那么怎么设置滤波器参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波不能用RC,直接2个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谢谢您的回复,我没表述清楚,能帮忙看看第7楼的描述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二楼的意思
我是这样想的
咱们做滤波器的时候,衰减和相移都是对正弦波来说的,那么如果信号是一个 ...

“对于滤除一个固定频率的方波……”

问题可能就在你认为方波有“一个固定频率”。
7楼你也说过要对方波进行傅立叶展开,可见你知道方波含多个频率(理论上无穷多,这里“无穷”指整数集,不是实数集),并不存在“一个固定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滤除一个固定频率的方波……”

问题可能就在你认为方波有“一个固定频率”。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如何根据方波信号的参数来计算RC?

网友E:
那你就展开后RC衰减再叠加试一试,看看出来是什么波形,

方波可以展开成无数个正弦波叠加,
其实正弦波也可以展开成无数个方波叠加,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就展开后RC衰减再叠加试一试,看看出来是什么波形,

方波可以展开成无数个正弦波叠加,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我不会啊:(,所以才来这问啊

网友E:
如果我叫你把你手里的冰棒给我咬一口,你是不是把冰棒先展开成分子,然后每个分子让我咬一口呢?然后我把这些半成品在嘴里叠加,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如何根据方波信号的参数来计算RC?

“一个”RC可办不到。
先要将此方波的基波、二次谐波、三次谐波……N次谐波分离出来(可能没有某些次谐波),对每个频率分别衰减,再叠加。
光是分离,就需要N个带通滤波器,还得是带宽很窄的,这样的窄带滤波器很难做。

一个RC,对各次谐波衰减不同(相移也不同),滤波之后,必定波形畸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RC可办不到。
先要将此方波的基波、二次谐波、三次谐波……N次谐波分离出来(可能没有某些次谐波) ...

对啊,实际发现正弦波的衰减是比同频率正弦波小就是因为多级谐波的相移不同
我就是想对于一个给定的干扰方波波,其频率 上升沿 下降沿都已经,怎么对其设计滤波参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我叫你把你手里的冰棒给我咬一口,你是不是把冰棒先展开成分子,然后每个分子让我咬一口呢?然后我把这 ...

可能我没有表述清楚
我的问题是 对于一个给定的干扰方波信号,其频率 上升沿 下降沿都已经,怎么对其设计滤波参数呢

网友E:
方波干扰信号的频率是多少?有用信号的频率范围是多少到多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啊,实际发现正弦波的衰减是比同频率正弦波小就是因为多级谐波的相移不同
我就是想对于一个给定的干扰 ...

“实际发现正弦波的衰减是比同频率正弦波小”

这句就是十分不清楚,不是“可能没有表述清楚”。

网友C:
算啦,越说越混
把这一段儿先放放,看看书都是如何表述再说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热心回复
我的意思是说怎么用一阶RC低通将方波的VPP衰减为其0.707,就是将其交流分量衰减0.707倍 ...

如果知道矩形波升降沿的斜率,那么除以2pi就是其合成频谱中最高次正弦谐波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知道矩形波升降沿的斜率,那么除以2pi就是其合成频谱中最高次正弦谐波的频率。 ...

是除以2π?
能给解释解释道理么?谢谢了

网友F:
说明白的篇幅长,如果有兴趣,到百度搜索“矩形波升降沿斜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明白的篇幅长,如果有兴趣,到百度搜索“矩形波升降沿斜率”。

谢谢

网友F:
    不客气。对矩形波的“滤波衰减”,不是考虑频率,而是升降沿的斜率。用这样的方法分离矩形波和正弦波很困难。

网友G(2016-01-28):
赋值6V~48V的方波信号怎么衰减,进入5V处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