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

楼主(2014-05-08):
亲们有没有会用stm8s单片机控制数字电位器的程序  ,数字电位器可以使MCP41010或者比较新的数字电位器

网友A:
没用过。
按照芯片的资料,自己写程序就好了。
数字电位器要应该不难的

楼主:
看了芯片的资料,还是没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