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看看这个圈圈有什么用

楼主(2014-05-08):
这三根线是通信线  一根片选 一根数据 一根电源 然后上面放了一个圈圈  打圈圈是顶层阻焊层小圈圈是顶层和top paste(图片上没有,其实有)。请问他露这个小圈圈的用意何在,况且顶层没有走线,qi

网友A:
mark点,贴片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rk点,贴片机用的、

恩 长知识了 谢谢您

网友B:
查了下资料,mark点,一般焊盘直径1mm,外径>2.5mm,最好是3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了下资料,mark点,一般焊盘直径1mm,外径>2.5mm,最好是3mm

谢谢  谢谢

网友C:
机器焊接用参考点,没事可以在板子上加俩,高大上的感脚: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焊接用参考点,没事可以在板子上加俩,高大上的感脚

是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