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配置才能将PIC单片机再睡眠状态下的功耗降到几十个uA左右

楼主(2014-05-08):
如题,将PIC单片机进入睡眠状态后:
如何配置才能将PIC单片机再睡眠状态下的功耗降到几十个uA左右

I/O口如何配置才能是功耗更加低。

网友A:
PIC单片机都能在睡眠后保证2uA左右的电流,前提是关掉所有外设,不驱动外部任何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单片机都能在睡眠后保证2uA左右的电流,前提是关掉所有外设,不驱动外部任何电路。 ...

那肯定是要从睡眠模式中唤醒的啊,比如用中断之类的,不可能一直都让它睡着,其他不用的外设肯定是暂时关掉的,但是从睡眠模式中唤醒后,是要重新配置工作的。

网友A:
用看门狗唤醒时打开看门狗,电流不到1uA,其它唤醒电流更小

网友B:
1、看门狗唤醒的方式,看门狗消耗的电流值有零点几微安。
2、用外部中断的方式唤醒,在MCU睡眠后,这个模块的电流也非常之下,但你产生外部中断信号电路的电流和MCU本身消耗无关。
3、IO口设置为输入,然后外接一个大阻值电阻到地,此时IO口模块产生的电流开销也很小。
4、几十uA是很轻松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看门狗唤醒的方式,看门狗消耗的电流值有零点几微安。
2、用外部中断的方式唤醒,在MCU睡眠后,这个模块 ...

如果将单片机的引脚设置为开启内部上拉电阻,这样子的话功耗会不会上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看门狗唤醒的方式,看门狗消耗的电流值有零点几微安。
2、用外部中断的方式唤醒,在MCU睡眠后,这个模块 ...

还有就是睡眠模式下,内部的HFINTOSC是不是会继续开着的?
或者说是使用外部的低频晶振会比使用内部的振荡器功耗更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将单片机的引脚设置为开启内部上拉电阻,这样子的话功耗会不会上升了? ...

开启内部上拉,则内部的IO口输出要设置为输出高电平。这样的话,功耗也比较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睡眠模式下,内部的HFINTOSC是不是会继续开着的?
或者说是使用外部的低频晶振会比使用内部的振 ...

HFINTOSC要关掉,不然功耗会非常高。

在睡眠之后,应当使用外部低频的晶体振荡器做振荡源,这样功耗才能比较低,内部振荡源是RC振荡方式,功耗比较高。

网友B:
你应当仔细看芯片规格书中的电气指标一节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HFINTOSC要关掉,不然功耗会非常高。

在睡眠之后,应当使用外部低频的晶体振荡器做振荡源,这样功耗才能 ...

我这里用的话,是使用内部晶振,没有用外部晶振的。关掉HFINTOSC?单片机不会自己关掉么?
我是使用I/O口电平变化中断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里用的话,是使用内部晶振,没有用外部晶振的。关掉HFINTOSC?单片机不会自己关掉么?
我是使用I/O口 ...

自己看手册确定。

MCU不是人,如果你把它当人看,它就把你机器看。

网友C(2015-09-16):
低功耗问题处理真是头痛  我也在搞着些 呵呵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