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28335电源芯片发烫

楼主(2014-05-08):
请问,有没人遇到过28335的电源芯片发烫,自己做的最小系统,参照开发板的最小系统设计的,不知道为什么运行程序,电源芯片会发烫,但是dsp还是能正常运行,但发烫终归是不正常的,肯定不能长时间运行,有没遇到相同问题的,麻烦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电源芯片不是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源芯片不是正品?

肯定不是芯片的问题,买了好几家的都是这样,应该是电路哪里有问题

网友B:
个人觉得还是设计问题吧  这个原因很多
我以前遇到过上电后能运行但是发热严重   后面发现时外扩的SDRAM有些引脚的地连接不合理
所以不一定是DSP芯片连接设计问题    多看看外设

楼主:
能把你的最小系统给我看看么,真是找不到头绪,我这个就是最小系统发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把你的最小系统给我看看么,真是找不到头绪,我这个就是最小系统发烫

我有2812和5509的  把你的贴出来大家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2812和5509的  把你的贴出来大家帮你看看

你扣扣多少,我加你扣扣比较方便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扣扣多少,我加你扣扣比较方便吧

白天上不了Q的   就在论坛上吧   这样看到的人更多

网友C:
电源芯片稍微发热是正常的,设计PCB的时候得注意电源芯片的散热处理;DSP的软件应该合理配置,不用的外设可以将其时钟禁掉以减小工作电流;如果说你将DSP所有的时钟都禁掉而电源还发烫的话,那你的电源芯片可能有问题,或者仔细检查DSP的电源引脚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D:
会不会接错地方了

网友E:
TPS电源芯片吗???

我用1117,800ma,基本没有发热的现象 -- 只是最小系统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TPS电源芯片吗???

我用1117,800ma,基本没有发热的现象 -- 只是最小系统哦。 ...

800也太吓人了吧,我是用tps的,300都发烫了,一般正常应该只有100多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芯片稍微发热是正常的,设计PCB的时候得注意电源芯片的散热处理;DSP的软件应该合理配置,不用的外设可 ...

电源引脚检查好多次了,没有问题,禁掉一些时钟,发热有改善,还是发热,再找找其他问题吧,谢谢了

网友E(2014-06-13):
引用 楼主:
800也太吓人了吧,我是用tps的,300都发烫了,一般正常应该只有100多ma

我的意思是 1117最大800ma,实际过了多少电流,我没测过。

你的问题解决没?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源引脚检查好多次了,没有问题,禁掉一些时钟,发热有改善,还是发热,再找找其他问题吧,谢谢了 ...

你可以测一下不加电的时候DSP电源的输入端阻抗有多大,看看正不正常,一般都是几百欧到几K,有可能是去耦电容或者其它小元件惹的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意思是 1117最大800ma,实际过了多少电流,我没测过。

你的问题解决没? ...

还没完全解决啊,禁掉一些时钟,发热是有改善,现在先这样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测一下不加电的时候DSP电源的输入端阻抗有多大,看看正不正常,一般都是几百欧到几K,有可能是去耦 ...

请问dsp电源的输入阻抗怎么测啊,dsp芯片有很多供电电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dsp电源的输入阻抗怎么测啊,dsp芯片有很多供电电压啊

一定要测输入阻抗吗    有点不理解
重要的是上电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