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PCB拼板?

楼主(2014-05-08):
大神们好!
  我想向大神们请教一些问题!就是PCB拼板的问题。我在网上看了很多关于拼板的**,越看越糊涂越想不明白。比如拼板在字意上就是一块PCB板上有2个或者2以上的同样电路的PCB只是用V槽或者邮票孔将其分开,这就是拼板。

  但是如果出现以下几种情况那是叫拼板?还叫不拼板?某PCB厂家的规定是双层板10cm X 10cm 每10片就收加工费为100块。

1:工程师的同一个PCB里只有一个设计电路要求PCB厂家做10cm X 10cm的双层板2片,要求厂家2片板子是用V槽隔连着的那么是拼板么?如果要求厂家掰开成一片一片的那收不收拼板费?

2:工程师的同一个PCB里只有一个设计电路要求PCB厂家做10cm X 10cm的双层板10片,那么是拼板么?或者叫厂家把做好的PCB板一片一片的掰开这种就不叫做拼板了吗?那拼板就是10片连在一起的只是有V槽或者邮票孔相隔而已?那这样不就是厂家发疯了自己帮人家掰开就不叫拼板不收拼板费,而省事的做法留V槽或者邮票孔就收拼板费?是不是工程师为了拿板子回到厂看在板子是连在一起的能批量的过波风锡炉?越想越不明白厂家定的拼板是何意义?

3:工程师的同一个PCB里只有一个设计电路要求PCB厂家做3cm X 3cm的双层板4片,要求厂家4片板子是用V槽隔连着的那么是拼板么?如果要求厂家掰开成一片一片的那收不收拼板费?因为使用的面积还没有10cm X 10cm的10片那么多,收费是不是100块?

4:工程师的同一个PCB里只有一个设计电路要求PCB厂家做20cm X 20cm的双层板2片,要求厂家2片板子是用V槽隔连着的那么是拼板么?如果要求厂家掰开成一片一片的那收不收拼板费?因为使用的面积还没有10cm X 10cm的10片那么多,收费是不是100块?

5:工程师的同一个PCB里只有一个设计电路要求PCB厂家做20cm X 20cm的双层板6片,要求厂家6片板子是用V槽隔连着的那么是拼板么?如果要求厂家掰开成一片一片的那收不收拼板费?因为使用的面积超过了10cm X 10cm的10片,收费是不是200块?

6重点问题:工程师的同一个PCB里有2个设计电路要求PCB厂家做20cm X 20cm的双层板2片,每一片用一个设计电路所以2个设计电路各生产一片PCB所以是2片,要求厂家2片板子是用V槽隔连着的那么是拼板么?如果要求厂家掰开成一片一片的那收不收拼板费?因为使用的面积还没有10cm X 10cm的10片那么多,收费是不是100块?

网友A:
不用太纠结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太纠结这个吧。

我是一个要弄明白的人!

网友B:
1:工程师的同一个PCB里只有一个设计电路要求PCB厂家做10cm X 10cm的双层板2片,要求厂家2片板子是用V槽隔连着的那么是拼板么?如果要求厂家掰开成一片一片的那收不收拼板费?

是拼版 收不收拼版费 看板厂的,量产的一般不收,打样 收的 50

2:工程师的同一个PCB里只有一个设计电路要求PCB厂家做10cm X 10cm的双层板10片,那么是拼板么?或者叫厂家把做好的PCB板一片一片的掰开这种就不叫做拼板了吗?那拼板就是10片连在一起的只是有V槽或者邮票孔相隔而已?那这样不就是厂家发疯了自己帮人家掰开就不叫拼板不收拼板费,而省事的做法留V槽或者邮票孔就收拼板费?是不是工程师为了拿板子回到厂看在板子是连在一起的能批量的过波风锡炉?越想越不明白厂家定的拼板是何意义?

不是你想拼多大就多大的,你要考虑生产工艺,贴片 过波峰 回流焊 方不方便 板子变形否?

3:工程师的同一个PCB里只有一个设计电路要求PCB厂家做3cm X 3cm的双层板4片,要求厂家4片板子是用V槽隔连着的那么是拼板么?如果要求厂家掰开成一片一片的那收不收拼板费?因为使用的面积还没有10cm X 10cm的10片那么多,收费是不是100块?

那要这么复杂啊,试样的板子,都按单板算的

4:工程师的同一个PCB里只有一个设计电路要求PCB厂家做20cm X 20cm的双层板2片,要求厂家2片板子是用V槽隔连着的那么是拼板么?如果要求厂家掰开成一片一片的那收不收拼板费?因为使用的面积还没有10cm X 10cm的10片那么多,收费是不是100块?

5:工程师的同一个PCB里只有一个设计电路要求PCB厂家做20cm X 20cm的双层板6片,要求厂家6片板子是用V槽隔连着的那么是拼板么?如果要求厂家掰开成一片一片的那收不收拼板费?因为使用的面积超过了10cm X 10cm的10片,收费是不是200块?

6重点问题:工程师的同一个PCB里有2个设计电路要求PCB厂家做20cm X 20cm的双层板2片,每一片用一个设计电路所以2个设计电路各生产一片PCB所以是2片,要求厂家2片板子是用V槽隔连着的那么是拼板么?如果要求厂家掰开成一片一片的那收不收拼板费?因为使用的面积还没有10cm X 10cm的10片那么多,收费是不是100块?

网友B:
下面不说了 基本都一样
首先,板子的大小是设计者定,|“要求PCB厂家做20cm X 20cm的双层板” 没这个说法的。
试样板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拼版,小批量 上贴片机 才用拼版。一般来说 你批量做板 板厂都是给你的拼版 费用是不收的。
所谓的收拼版费 是你2个不同的板子放一起打样,要求V槽 这个才收你拼版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工程师的同一个PCB里只有一个设计电路要求PCB厂家做10cm X 10cm的双层板2片,要求厂家2片板子是用V槽隔 ...

我想更进一步了解拼板是厂家为了他自己的方便,还是本身拼板就是有生产上的便利。

网友B:
2个因素都有啊,
板厂 一次生产2个平方的板子,当然是拼满2个平方 才不浪费啊。
设计者 考虑拼板 是为了后续贴片焊接的效率。这个拼板就有讲究的,几拼?方向?工艺边?
工作个2-3年,你自然会明白的

网友C:
建议你看“张飞电子工程师速成视频教程”

网友D:
我拼版主要是为了焊接方便,还有下单时候只收一个制版费

网友E:
过来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F:
我是在pcb厂上班。我们这里好像拼版不用另外收费的吧。相反还希望客户能够拼版出货。除非客户拼得比较大超过工厂生产能力或者品质部好控制的时候会要求客户拼小点或者不拼。

网友G:
看回复学习了

网友H:
同一个电路拼板一般PCB厂是不会加收钱的,因为他们为了便于生产,也会将板子拼起来的。当然不同电路的板子拼接的时候就要加收拼版费了;客户拼板一般都是为了便于后期的焊接、生产;我有的时候拼板也是为了省钱,比如一块1.5X2CM的板子,直接打样10块板子收50的板费,把20块小板拼成10X10的大板,打样费还是50,却能得到200块板。都够小批量生产的了。可以省一笔板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看“张飞电子工程师速成视频教程”

请你发你所说的视频来给我好吗?谢谢!我的邮相:1600626030@qq.com

网友I:
不开槽,不V割   10*10CM以内按50收   100已经落后了(网络付费 ,貌似是今年开始的 玻纤板)

网友J:
主要还是看PCB厂商。

网友K(2015-02-20):
为了节约成本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