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2014-05-08):
毕业快1年了,实际工作也差不多1年半了,主要是调试、画板,就我目前接触的电路来看,一块板子上的电容8成以上都是用来滤波的。(接触的电路除了几个函数发生器,滤波器、MCU)
各位给评价下俺说的错在哪儿?

网友A:
那工作面再广一点,就能发现更多的用处了。。。特别是钻研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工作面再广一点,就能发现更多的用处了。。。特别是钻研模电。

模电在学校学的就是半瓶水,出来又没怎么用,都忘差不多了,一个三极管放大电路或者开关电路我都要找度娘帮忙,更别提运放了。
我说我这水平硬件上是不是就只能画画板子了,虽然板子也是半瓶水,走过的线频率最高也就20多M,电流最大的2A,BGA的样板刚发出去,还是个很小的双层板。多层没走过,高频没画过,信号完整性分析没学,连AD的仿真功能都没用过,软件也就只用过AD和eagle

网友B:
“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这句话就不对。“电路”仅是个抽象概念,具体电路其自身的用途千差万别,连“电路”自身的功能定位都确定不了如何确定其上的电容的作用呢?

关于“电容”只能确定一点,那就是其是个电场储能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这句话就不对。“电路”仅是个抽象概念,具体电路其自身的用途千差万别,连“电路” ...

“关于“电容”只能确定一点,那就是其是个电场储能元件。”
这句话说得好啊!电容的本质就是个储能元件。
电流通路就像河流,电容就是河边的小水库,河流水位变化的时候(通路中的电压发生变化),水库的水位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以阻碍河流水位变化(电容阻碍电压变化);当水位超出水库上限的时(超出电容耐压值),就会漫堤,甚至是决堤(电容爆掉);同样电容滤波半径就类似于水库的作用范围。

网友C:
怎么又来这种帖子,
上一次是三极管八成用于开关,
下一次是不是电感八成用于振荡?

网友D:
不同的材料,可以实现耦合、旁路、滤波、振荡、储能等功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于“电容”只能确定一点,那就是其是个电场储能元件。”
这句话说得好啊!电容的本质就是个储能元件 ...

很形象,个人理解电容的很多用途本质就是充电和放电

网友F:
感觉跟楼主情况差不多呢,学艺不精,会的也只是半瓶水,不知道前途在哪里

网友G:
电容 电容  滤波滤波-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又来这种帖子,
上一次是三极管八成用于开关,
下一次是不是电感八成用于振荡? ...

上次三极管那个帖子我好像也看到了。
人家可比我厉害,我是一叶障目呢!请你们来帮我开开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