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切换发光二极管时产生脉冲干扰

楼主(2014-05-08):
如图所示,在流水灯切换的时候,在共阳极处会产生脉冲干扰,(共阴极也一样),这个脉冲干扰能消除么
上面的是multisim的仿真图,我实际用单片机切换流水灯也测试过,也有干扰,很明显
这个仿真频率比较低,但我实际应用中,切换的频率是1Mhz,会对整个pcb版都产生干扰

因为我同时还有其他模拟信号的检测,所以希望能够尽量减少这个脉冲干扰

正极的那个500殴通道电阻也是限流电阻,去掉后,仿真结果是脉冲干扰消失了,但是实际电路测试中还是有,而且列上面的干扰始终存在

网友A:
此图有些奇怪,各LED有限流电阻,为何还加一个500欧总限流电阻?
对音频信号有干扰,无非三条途径。一是LED电流产生的磁场在音频电路中产生感应电压,二是LED电路中电位急剧变化通过寄生电容在音频电路中产生电压,三是通过共用电源的干扰。
对于一和二,可以让电流变化或电压变化缓慢一些,或者切断磁场或电场传播途径。对于三,LED部分加滤波以切断对电源的影响。

网友B:
到现在都不知道你想干啥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图有些奇怪,各LED有限流电阻,为何还加一个500欧总限流电阻?
对音频信号有干扰,无非三条途径。一是LED ...

解释奇怪的地方:500欧姆的总限流电阻只是我之前的方案,这样就不用列加限流电阻了,贴出的仿真图只是为了表示限流电阻存在的不同位置,不同位置产生的干扰大小有细微的区别

电流和电压变化缓慢一些也有干扰,怎样简单的切掉磁场干扰,其实我是led点阵高频快速显示,加滤波会影响显示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现在都不知道你想干啥 的

想要消除切换led时产生的尖峰脉冲干扰

楼主:
引用 楼主:
解释奇怪的地方:500欧姆的总限流电阻只是我之前的方案,这样就不用列加限流电阻了,贴出的仿真图只是为 ...

高频是必须要的,设计要求
也就是说滤掉脉冲干扰,又不能影响这个高频信号

网友C:
LED导通的瞬间电流比正常工作时大很多,大的DI/DT导致EMC问题。在LDE电流输入端放些大小不等的电容吧,比如47uf 10uf 1uf 0.1uf做退偶吧。记得layout时尽量保持led电流回路最短回路电感最小(避免过孔等)。

确定?.LED导通的瞬间电流比正常工作时大很多 ?

网友C:
正极的那个500殴通道电阻也是限流电阻,去掉后,仿真结果是脉冲干扰消失了,但是实际电路测试中还是有,而且列上面的干扰始终存在

你把电阻去掉。你示波器测得是电源与地之间的电动势。理想电源没有内阻不论输出电流怎么变电压都是不会变的,示波器自然看到的是静止的直线。

网友C:
PowerAnts  确定?.LED导通的瞬间电流比正常工作时大很多

确定!给鬼子做led吸顶灯时侧过!给法老做红外射灯时也测过!你看看红外led的datasheet 里面有很详细的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导通的瞬间电流比正常工作时大很多,大的DI/DT导致EMC问题。在LDE电流输入端放些大小不等的电容吧,比如 ...

面包板搭的电路上测试结果:加一个电容滤波后效果要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