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入防浪涌措施

楼主(2014-05-08):
如图所示,三相四线制输入,A图带地线,B图带中线,进行如图所示的输入防雷保护措施,大家看看如何?A图相线之间是否还需要压敏?B图是否也有不足?

由于在这方面经验不多,顺便将问题延伸一下:

MOV压敏电压以及气体放电管击穿电压根据实际输入电压比较容易选定,但是这个通流量如何选择呢?怎么样知道它的通流量是否满足测试需求?

网友A:
到做压敏电阻的厂家网站看看,有详细的资料。

网友A:
虽然不符合你的要求,你也可以参考下

**我网上下的,我不做这个的:lol

网友B:
原则上来讲,压敏电阻的通流容量应由它可能遇到的实际暂态过电流来确定,应能保证实际出现的最大暂态电流小于压敏电阻通流容量。一般会根据所在系统计算模拟来选型,尽量适当留有裕度。推荐选型CNR-14D621K。气体放电管的选型为通流容量10KA(8/20uS)的LT-B8G600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