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MAX232通讯故障

楼主(2014-05-08):
标准的MAX232芯片通讯电路,RS232串口连接到电脑
1、芯片先通电,再打开电脑电源,可以正常通讯;
2、电脑不关机,芯片这边断电,在上电,就不能通讯了,
3、另外芯片断电,拔掉电脑的串口线,再给芯片上电,然后插上串口线,可以通讯

检查发现电脑串口有弱电过来,可能是芯片硬件发生死锁了
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网友A:
既然是 "检查发现电脑串口有弱电过来,芯片硬件发生死锁了"

那么可以考虑:
1. 电路上断掉这个弱电回路.
2. 上电做个解锁特性的电路或操作.

楼主: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B:
如果电路是严格按照器件手册所载,说明楼主买的芯片是假货。

楼主:
换过几种芯片,有时还出现故障。
能不能做点保护电路,你们设计的232通讯电路是什么样的,加保护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过几种芯片,有时还出现故障。
能不能做点保护电路,你们设计的232通讯电路是什么样的,加保护了吗? ...

这与保护电路无关。

网友C:
我也遇见过。不能通信时,MAX232片子都是烫手的。

网友D:
建议LZ查一下电源部分,例如MAX232电源的地与PC的地之间的连接方式?

楼主:
sp232怎么样,听说比max232好

网友E:
加装ESD元件,同时检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