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都来说说stm32串口空闲中断

楼主(2014-05-08):
最近做一个项目,想用串口空闲中断,最后发现根本进不去!甚是迷惑:
1.串口空闲中断,所说“空闲”指的是什么? 空闲帧?还是什么?
2.一般空闲中断是用在接收中。是否可用在发送完后,通过空闲中断进接收呢?
大伙都来说说!求各位大牛指教

网友A:
没用过STM32,不过一般这种都是缓冲区发完提示可以继续发的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STM32,不过一般这种都是缓冲区发完提示可以继续发的意思吧

你说的这个不是发送完成中断?

网友B:
IDLE line detection中断和你说的发送完成之后的产生的中断
stm32f1xx单片机的数据手册中说USART有9种中断事件,咱们常用的有两个:
1.TXE(Transmit data register empty),单字节数据发完了
2.RXNE(Received data ready to be read),接收缓存区有数据
IDLE中断没用过,不过大概是串口连接成总线形式时候用的一种中断(猜测),并不是没接收到数据产生的中断。
手册中提到了在Mute mode下当检测到Idle frame会被唤醒(It wakes up when an Idle frame is detected)
所以Idle应该指楼主所说的“空闲帧”
不太理解“发送完后,通过空闲中断进接收”的意思,接收到数据时用接收中断(RXNE)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LE line detection中断和你说的发送完成之后的产生的中断
stm32f1xx单片机的数据手册中说USART有9种中断 ...

因为用的是485通信,主机发送一帧之后,从机应答。所以,就是上面所说的,发送完后,在空闲中断中进入接受(主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用的是485通信,主机发送一帧之后,从机应答。所以,就是上面所说的,发送完后,在空闲中断中进入接 ...

一帧数据发送完成后判断TXE标志就可以,发送寄存器为空就说名最后一个字节发送完成了。
这时切换485方向控制引脚就可以,没必要使用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帧数据发送完成后判断TXE标志就可以,发送寄存器为空就说名最后一个字节发送完成了。
这时切换485方向 ...

嗯,目前是这么做的!只是现在想弄懂空闲中断到底该怎么用?。。。该怎么进入?

网友C:
空闲中断与“发送”无关。

网友D:
总线空闲中断是在检测到在接收数据后,数据总线上一个字节的时间内,没有再接到数据后发生。也就是RXNE位被置位之后,才开始检测,只被置位一次,除非再次检测到RXNE位被置位,然后才开始检测下一次的总线空闲。

网友D:
完美的处理方式应该是总线空闲+DMA接收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美的处理方式应该是总线空闲+DMA接收数据

谢谢版主,也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原来是这个样子的!那版主有没有这方面的例子啊,参考参考

网友C:
问度娘,会让你满意的。

网友E:
串口的发送总线空闲+DMA的确很好用。

网友F:
空闲很有用吗?

网友G(2015-08-10):
我的理解不是知道师傅正确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H:
接收停顿超过一字节时间  认为桢收完

网友I(2015-09-28):
引用 网友H:
接收停顿超过一字节时间  认为桢收完

这样接收不定长的串口数据,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J(2015-12-15):
现在已进入串口1空闲中断,查DMA1->ISR的值为0x00 07 50 00,通道5的传输完成也置位,但是DMA指定的buffer里没有值啊,另外是否进入空闲中断,就认为DMA接收到数了?

网友K(2016-04-18):
mark一下 ARM单片机和8位MCU的区别一下子就出来了

网友L(2016-07-11):
引用 网友J:
现在已进入串口1空闲中断,查DMA1->ISR的值为0x00 07 50 00,通道5的传输完成也置位,但是DMA指定的buffer ...

怎样就进入空闲中断了,我这里还迷茫着呢,帮助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M(2016-08-22):
引用 网友B:
一帧数据发送完成后判断TXE标志就可以,发送寄存器为空就说名最后一个字节发送完成了。
这时切换485方向 ...

发送完成,这是切换485方向脚,使得串口处于接收状态,但是会收到最后发送的那个字节。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发送完成,这是切换485方向脚,使得串口处于接收状态,但是会收到最后发送的那个字节。这个问题你怎么解 ...

这不需要解决吧.

都已经发送完成了再切换接收,怎么能收到自己发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这不需要解决吧.

都已经发送完成了再切换接收,怎么能收到自己发的?

会接收到最后一个字符。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会接收到最后一个字符。

不可能.

从时间方面考虑,切换到接收后,发送端没有任何数据.

从硬件连接方面考虑.发送端和接收端是2选1,不可能2个同时接入485总线.

网友O(2017-07-06):
空闲中断就是接收数据完成后进入中断。

网友P:
应该是单片机处于休眠模式,接收到空闲帧之后可以唤醒单片机并进入接受数据模式。因为第一帧有可能会丢失,所以往往没有真实负载load,就发个空闲帧用来唤醒

网友Q(2018-05-14):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