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设计升压电路方案,求帮助

楼主(2014-05-08):
输入电压12V,输出960V。之前用纯模拟设计,但稳定度不太好,而且干扰较大。所以决定用逆变器设计。因为需驱动的是脉冲光源,所以需控制占空比,之前该模块效果不是很理想。因此想请各位帮忙,给我说说具体方案,对逆变器懂得太少,怎么通过逆变器设计这个升压电路呢?

网友A:
现在这概念变化我有些不适应

逆变器。。。哎

网友B:
看看我发的**,上面还有图片。

功率不大的话,先逆变,再倍压整流。
逆变,简单点用TL494+高频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发的**,上面还有图片。

功率不大的话,先逆变,再倍压整流。

看了,有吗?

网友C:
求LZ原来的方案。。。
功率多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