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未调用函数

楼主(2014-05-08):
初学STM8,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想向大家请教一下。
以前学51单片机是用的是Keil,在Keil里定义了一个函数如果未调用,会提示警告
现在用STVD编程,有些定义过却未调用的函数不警告吗?
这样是不是有点不方便?

网友A:
现在KEIL MDK也是不提示的。
没啥不方便啊,最多浪费代码空间

网友B:
对于GNU C/C++编译器来说,若是没有显式指定保留的话,没有被调用的函数会被忽略掉,不会链接进最后的二进制文件里面。所以不会有任何问题。
Keil的编译器不太熟悉,不过应该也类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KEIL MDK也是不提示的。
没啥不方便啊,最多浪费代码空间

KEIL MDK 不提示吗?原来Keil C51 是提示的,我还以为Keil MDK 应该也会提示,看来是我盲目套用了
我说的不方便是,有时写一个大一点程序,改起来不方便,调试时,我有时会把某个功能的子程序注释掉,不过最后还是要用的。但有时注释掉之后,就忘记去恢复,如果可以提示有些子程序定义了却为调用,不是很方面吗,反之就有点不方便了。
最后,回应了我的疑问,非常感谢

网友B:
你反寸过来想啊,函数戽定义了那么多函数,你都调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