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有关PIC16F723A在线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4-05-08):
各位大神,小弟编写了一个简单的PIC16F723A的程序,可是想用ICD3在线调试老是出现错误连接不上,如果直接烧写HEX文件的话可以烧写进去,但是烧进去的程序运行很不稳定,有时候能够实现目的,有时候毫无反应,配置位也改过很多次了,真心求助哪位大神能不能帮忙解答哈

网友A:
这些灵异事件,只能个人慢慢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灵异事件,只能个人慢慢检查。

:(:(:(斑竹大神都这么说了,真是蛋疼
顺便说一句,这个芯片有两个配置为寄存器,我想直接输入数字进去写配置位了,不用头文件的定义,可是怎么区别哪个配置位寄存器啊?

网友B:
PICC下
__CONFIG()----CONFIG1
__CONFIG()----CONFIG2
看手册啊

网友C:
看手册吧  估计配置字没配置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斑竹大神都这么说了,真是蛋疼
顺便说一句,这个芯片有两个配置为寄存器,我想直接输入数字进去写 ...

__CONFIG(FOSC_INTOSC&WDTE_ON&PWRTE_ON&MCLRE_ON&CP_ON&CPD_ON&BOREN_ON&CLKOUTEN_OFF&IESO_OFF&FCMEN_OFF);
__CONFIG(WRT_ALL&VCAPEN_OFF&PLLEN_OFF&STVREN_ON&BORV_25&LVP_ON);

如上写法,第一行就是第一个配置寄存器,第二行就是配置第二个寄存器

网友D(2015-03-22):
:(楼主我连灯都点不亮,求指导啊。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PORTA = 0x00;
    ANSELA = 0x00;
    TRISA = 0x00;
    while(1)
    {
        RA6=1;
        dog();
    }
    return (EXIT_SUCCESS);
}

这个程序烧进去723a里面 RA6为什么不输出高电平?